[家电] 拆解梦婷孵化器,新唐单片机,ptc加热风扇循环

楼主(2022-01-19):
默认设定温度38,当然也可以调节温度和功率,单片机是台湾新唐的,控温倒是很准,侧面可加水保湿,电路板没有任何防护,说明书上说移动和加水须断电就是这个缘故,开关电源板侧立在主板上,加热是可控硅bt131控制,

网友:
图片第一眼看成煮蛋器的 路过。

网友:
真像煮蛋器

网友A:
这东西好,温控一旦失灵,直接变成蒸蛋器,空气炸锅,小鸡孵不出来还则罢了,要是孵出来成了炸鸡,又或是在壳子里变成叫花鸡,岂不美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好,温控一旦失灵,直接变成蒸蛋器,空气炸锅,小鸡孵不出来还则罢了,要是孵出来成了炸鸡,又或是在 ...

才40w左右的功率,不然好不是不安全了,冬天不加泡沫罩可能温度都升不起来

楼主:
是有点点像,不过只是很小一个

网友:
孵蛋器和煮蛋器一个造型

网友:
怎么看都像一个蒸蛋器

网友:
猛一看跟我家的蒸蛋器基本一样,仔细一看才看出不一样来

网友:
烤箱也能孵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好,温控一旦失灵,直接变成蒸蛋器,空气炸锅,小鸡孵不出来还则罢了,要是孵出来成了炸鸡,又或是在 ...

求问,如果几个会被取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问,温控如果多并几个会被取平均值么?

如果是NTC的,并几个就是电阻并联,不是取平均值

网友:
孵化有效果吗?我想看看小鸡。

网友:
孵的什么蛋?哪里买的?以前成功孵过吗?

网友C:
光有温度,没有湿度。孵化率堪忧啊。哈哈哈啊。不如水床的好。

网友D:
能孵化的蛋在哪里买的呢

网友:
我看也像是蒸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问,温控如果多并几个会被取平均值么?

并联不行吧,应该会是取最大值,热电阻或者热电偶输出是个电流值,转化后相当于一个电压信号,现在的PID调节都是通过编程实现的,不是以前那种通过芯片实现的,PID的编程较为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孵化的蛋在哪里买的呢

闲鱼上多得很,就是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有温度,没有湿度。孵化率堪忧啊。哈哈哈啊。不如水床的好。

侧面可以加水的,一天一次,约30ml,这种是靠风循环,水床优点是水的热容大,但是温度高了难降,低了难升,得温控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