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6 Plus通病 顶部闪白条无触摸故障维修

楼主(2022-01-19):
接修邻居的一台6Plus,说屏幕最上面总是会闪,操作不了

拿到手机后检查,确实如此

拆机开搞,通病故障,同行自然懂,小白继续往下看

主板上手术台

显微镜下看看

861风枪拆下黑触摸IC,温度风速随意,适合自己就好

看下PCB走线图

刮开黑触摸IC M1脚走线外面的过孔,为飞线做准备

飞线

紫光灯固化绿油

焊回黑触摸IC

单板接屏测试,触摸恢复

完美修复6P的通病故障

6P修一台少一台了
END

网友:
神了,BGA锡珠间还能飞线!

网友:
这个维修费多少啊

网友:
大神级的飞线——神操作

网友A:
这都不用重新植锡的,太牛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   几年前那个5s 螺丝孔断线 和这个6sp触摸我还小赚一笔过,修过好多100到150以前价格

网友B:
家里的6P给小屁孩摔了,有点漏电,睡觉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的6P给小屁孩摔了,有点漏电,睡觉多年了

可以寄过来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不用重新植锡的,太牛了

只要拆得好,没有大小锡点,没有连住,就不用重新植球

网友:
修出经验了,直奔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