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U盘可以读取,文件拷进去,拔下来再插上就消失

楼主(2022-01-19):
应该是买的论坛大神DIY作品
问题如题,不知道是不是进水导致

楼主:
现在是这样,相当于只读U盘

网友:
换了flash量产后再试试

网友:
量产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扔了吧,U盘有价,数据无价

网友:
由闪存模式变内存模式了

网友:
优盘读卡器太多了,最近测速以后扔了一批

网友A:
我有一个CF卡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CF卡是这种情况。

颗粒配主控性能不错的,可以wtg。可以重新开卡看看

网友:
能格式化吗?估计是写保护了,重新量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CF卡是这种情况。

我也遇到过卡这样,只能扔了,盘还可以搞一搞

网友:
一群大佬土豪,,,

网友:
我有个这样的128G的U盘,一直有插上去不识别的问题,识别了拷贝数据速度没问题,前段时间比较忙就扔一边了,最近有空拿出来才发现是USB里面的板子内缩了,Usb数据口接触不到

网友:
量产试试,希望不大了。以前的TF卡坏了就是这种效果,格式化都无效

网友:
也有可能是扩容,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
之前有个扩容的盘也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