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天融信防火墙TOPGate 300 拆解

楼主(2022-01-19):
一台故障的防火墙,拆开看看其内部硬件结构。

用了有些年头了

边缘腐蚀是因为洗手液全洒上了

全貌

电源感觉和普通台式机的差不多

笔记本硬盘,系统应该在里面,没见到插另外的rom卡

320G的硬盘

芯片组

CPU

2G内存

这两排估计是电口Byepass继电器

硬件方面感觉没太特别的地方,这种安全设备最值钱的应该是硬盘里的系统吧

网友A:
好像是ATX电源。
这货难道是个X86的电脑?刷软路由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ATX电源。
这货难道是个X86的电脑?刷软路由可以不?

200W的软路由,家用的话电费交不起啊

楼主:
可以理解为X86电脑吧,接口有些区别。系统是自己定制的linux底层

网友:
国产的防火墙,都是些类似软路由改的。卖得死贵。

网友B:
天融信的界面还是不错的,比较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融信的界面还是不错的,比较直观。

操作界面是不错,逻辑上比*盟好理解些

网友C:
这东西就是个X86架构的电脑,真正核心是硬盘里面的系统
我曾经就用过这东西改成个1U的电脑玩,不过,这货往往配置比主流机器低很多
改完了也没什么利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就是个X86架构的电脑,真正核心是硬盘里面的系统
我曾经就用过这东西改成个1U的电脑玩,不过,这货往 ...

真会玩 配置确实比不上同时期普通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