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较好的4个槽的充电器啊?能充18650的。可以测到容量或是检测到电池

楼主(2022-01-19):
没有较好的4个槽的充电器啊?能充18650的。可以测到容量或是检测到电池好坏的。

目前看到miboxer一款 c4-12好像还可以,对比ums4怎么样?有没有更好推荐?

还有,手电筒有没有可调光圈的,小巧一点的,能拆装电池的?麻烦也推荐一到两款,谢谢 群内各位了

网友A:
太多了,看你预算了,比如VC4S
兼容电池类型:3.6V/3.7V锂电池(10440-32650),1.2V镍氢/镍铬电池、A/AA(5号)/AAA(7号)/AAAA/SC/C  不能充21700/20700带板的电池充电。
支持电流:单槽3A,双槽2A,四槽1A,四槽0.5A。
充电器功能:分容模式,测内阻模式,存储模式,实时电流显示,自动识别电池型号。
硬件功能:0V激活,防过充过放,防反接,长按按键可关闭背光。
输入接口:USB micro接口
屏幕显示:四槽同时显示电压电流及其他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多了,看你预算了,比如VC4S
兼容电池类型:3.6V/3.7V锂电池(10440-32650),1.2V镍氢/镍铬电池、A/AA(5号 ...

你说的这个看了,不行。百度搜过有相关的贴子

网友:
能研,字数补丁。

网友:
便宜的li500,geek一点的ic99,最近有货在卖。分别月58和130左右。你说的c-12是少数能4槽3A充电的,经常冲大量电池那这个还是很强的。

网友B:
LiitoKala lii-500 7号5号电池18650充电器21700 26650 同BC3100容量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itoKala lii-500 7号5号电池18650充电器21700 26650 同BC3100容量测试仪

你说的这个论坛有人拆机,做工不行。

网友C:
我是USM4 测内阻不准 没有YR1035+准 容量只能统计充进去多少 不支持放电检测

网友D:
用的JDY IC 99,还可以,百多点。据说后来这些都是从这个上发展起来的,大同小异。电筒少有实用的,建议买电池容量大的的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USM4 测内阻不准 没有YR1035+准 容量只能统计充进去多少 不支持放电检测

开始也下单了这个,后面退了,坛里也有人拆机,用料不如miboxer C4好。

网友E:
我有个miboxer c4,咸鱼收的。
好坏不会评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始也下单了这个,后面退了,坛里也有人拆机,用料不如miboxer C4好。

你下单多少钱呀?USM4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JDY IC 99,还可以,百多点。据说后来这些都是从这个上发展起来的,大同小异。电筒少有实用的,建议买 ...

你说的这个某宝都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miboxer c4,咸鱼收的。
好坏不会评价

使用上有什么感受?哪里比较认可,哪里不行?都可以说说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下单多少钱呀?USM4

有活动,不到100元。第二天我再想买,就没有活动了,我只能不买它了。而且这个充电器论坛有人拆机,用料不太行。

网友:
LiitoKala Lii-500 18650锂电池专用充电器 检测零伏激活
【在售价】78.00 元
-----------------
【立即下单】点击链接立即下单:https://s.click.taobao.com/rMGpcbu

网友:
我就一手电用18650电池
买了5年 一节电池估计没超过10个循环

网友:
如果只是主楼写的要求,起码几十种符合要求的,但底下推荐的了,LZ说好几款都不行,所以楼主是没写清楚需求呢,还是来找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