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IBM System X 300GB服务器硬盘

楼主(2022-01-19):
手里有个故障的服务器sas口硬盘,拆开看看和普通的有什么不同

还是挺厚的

没22合一,就用这个拆吧

完毕

网友:
曾经有一个750G的同款SATA盘,装在监控上,连续跑了大概有10年吧,报废了。

网友:
SAS接口的硬盘需要专门的阵列卡来使用,,家用电脑的SATA接口一般来说是无法识别的,,但是有些硬盘能兼容SATA协议那就能通用SATA接口

网友:
WD的万转企业盘相对少见,大部分是日立和希捷的。

网友A:
我一直很好奇这个元器件到底是什么,干啥用的?

网友:
这个盘体看着像西数迅猛龙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很好奇这个元器件到底是什么,干啥用的?

像个保险

网友:
w9712g6jb
这个才16M 16bitddr2我还想着可以升级路由,太小了吧,服务器硬盘内存才32M吗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
盘片是金属的么

网友:
WD 的盘 服务器的皮实

网友:
感觉SAS和SATA接口差不多

网友C:
我还以为是叠瓦的呢,再仔细一看,不是叠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
盘片是金属的么

敲了敲是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是叠瓦的呢,再仔细一看,不是叠瓦的

叠瓦是多个盘片吗?可能容量小,用不着多个盘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叠瓦是多个盘片吗?可能容量小,用不着多个盘片

是的,多个盘片,类似于RAID 0 有一个盘片去求,就都去求了。

网友:
那个是震动传感器
一般硬盘有一个,服务器硬盘一般是三个

网友D:
应该是双滚珠轴承无刷电机,才能承受每分钟1万转。空气悬浮轴承更好,每分钟好几万转。以前西数紫盘质量非常好,好几年没问题,后来可能像AVC建准风扇采用润滑脂轴套,大概5到9年开始出现抱轴不转,开机盘符消失,起停能力没双滚珠轴承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双滚珠轴承无刷电机,才能承受每分钟1万转。空气悬浮轴承更好,每分钟好几万转。以前西数紫盘质量非 ...

硬盘里轴承确实要点水平,从开始到故障这得转多少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盘里轴承确实要点水平,从开始到故障这得转多少圈

西数紫盘液压轴承,能做到好几万小时寿命很厉害,估计有聚四氟乙烯等自润滑密封技术,避免润滑脂挥发。机械硬盘尽量横放,有利于液压轴承寿命,竖放时间长了轴孔椭圆形磨损,读写速度可能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