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测试仪能测啥

楼主(2022-01-19):
西门子工程师安装设备,带了个测试仪感觉挺高大上的,不知道这玩意都测些啥呢。

网友:
工程师在安装啥设备呢?

楼主:
当时好像在安装CT还磁共振之类的设备

网友A:
这是个电气安装测试仪,一般用来测试充电桩环路阻抗的。

产品概况:

依据DIN VDE 0100–600 / DIN VDE 0105–100规范标准,对电气系统中的安全设施进行测试,可以用于交流系统和3相电气系统,电压范围65-500V,频率15.4-420Hz低电阻测试, 绝缘测试, 接地电阻测试, 表面绝缘测试, 环路及线性阻抗测试, RCDs、RCMs和IMDs测试。

功能特性:

特点:
• CAT IV
• DAkks校准证书
• USB数据传输接口
• AMC-4线法测试降低测试线缆对测试精度影响
• 2极测试插头或3极测试插头
• 接线图帮助菜单
• RFID读卡器或条形扫码器
• ETC软件
• 免费的软件升级(适应新标准变化、扩展测试功能)

应用:
• 环路阻抗测试(不触发RCD)
• 连续上升电流测试RCD性能
• RCD跳闸电压测试
• 绝缘测试最大到1000V,测试电流1mA
• 显示不同的RCD装置类型
• 电能表启动测试
• 通过铜导线的截面积计算导线长度
• 泄漏电流和补偿电流测量可达1A,使用WZ12C电流钳可以测量到150A
• 相序测量(包含最高的线电压)
• SRCDs、PROCDs、类型A、AC、B、B+、F、G/R的剩余电流保护器性能测量
• IT系统中RCD测量
• 通过上升的电压进行绝缘测试
• 使用柔性电流传感器测试电流(选配)
• E-Mobility-针对IEC61851标准对于充电桩进行控制引导电路测量

标准配置:

• 接地电阻测试插头(PRO-Schuko)
• 2级测试适配器和扩展到3级的适配器(PRO-A3-II)
• 鳄鱼夹
• 可充电电池组
• DAkks校准报告
• ETC软件
• USB线

测试效率:
PROFITEST MASTER系列产品数据输入可以通过RS232接口进行扫码输入或REID读取。这一独特功能操作的方便性。可以方便的建立查找测试数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电气安装测试仪,一般用来测试充电桩环路阻抗的。

网友B:
这货是德国高森GOSSEN的,正确中文名称是便携式“综合电气安规测试仪”,可以但不限于在设备安装时进行测试,可以随时、定期对低压电气装置(installations)进行测试。
当然,安装时/后的检验非常重要,不过它与如何安装并无直接关系。
此处的安规,主要指 IEC 60364-6 、 EN 61557 、VDE 0413。IEC、EN、VDE分别是 国际电工委、欧州区 、德国电气 的标准前缀。
被称为“电气安装测试仪”,可能由于在安装时用得频繁,可能由于把装置(installation)理解成了安装,可能由于“安规”不如“安装”流行、吃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是德国高森GOSSEN的,正确中文名称是便携式“综合电气安规测试仪”,可以但不限于在设备安装时进行测试 ...

谢谢科普

网友C:
这玩意是德国西门子电气规范公司向GMC高美测仪定制的“电气安规测试仪”PROFITEST Mtech:
入门级电气测试仪,铁锂电池供电6-12V;
通过蓝牙/ USB传输测量值,自带打印机;
编码插头设计,配件多达三十多种,自动识别;
具有自动极性反转功能,模拟测试序列。

--------------这玩意就是集万用表、测序仪、高阻仪、电阻仪、电容仪等于一体,功能非常多,不对照说明书,根本玩不转。

------------------新款型号为PROFITEST INTRO,拿出去装逼非常有派头,类似军规平板电脑,功能更多,分辨率能达0.01%,5 5/6显示,带示波器、分析仪和信号发生器。

网友:
这高科技多少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是德国西门子电气规范公司向GMC高美测仪定制的“电气安规测试仪”PROFITEST Mtech:
入门级电气测 ...

把这货带出去一放,瞬间专业范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