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flash backup软件无响应怎么解决

楼主(2022-01-19):
这软件是摩托罗拉P2K功能机的刷BL 备份BL工具 必须要用
现在打开软件没问题 但是一插数据线就无响应 刷机驱动已经安装好还是不行

网友:
系统是Linux吗

楼主:
电脑是win10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是win10系统

我说的是手机的系统

网友B:
这个手机所处的时代是WindowsXP时代,是不是可能驱动不适合问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手机所处的时代是WindowsXP时代,是不是可能驱动不适合问10

零几年的软件先装个xp测试可用后,再研究win10下是否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手机的系统

P2K的功能机 不是linux

网友:
大概率是系统问题,一级级回退到旧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