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卡西欧电子琴CTK-611拆修,请大师赐教

楼主(2022-01-19):
卡西欧电子琴CTK-611头天还好好的,今天突然开不了机(接交流稳压器),按电源按钮没有反应,琴面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加不上电。拆开电路板完好如新,找不到任何烧坏痕迹,用万用表测电路板电源输入插头焊接点及后接的线圈输出点电压正常,因没有电路图、第一次打开电子琴无从下手,下步该如何检测?故障可能出在哪里?如何处理?请各位大师赐教,叩谢先!

楼主:
请各位大师赐教,以使卡西欧CKT-611恢复活力,已经二十多年啦舍不得啊,有小孩成长的记忆~~谢谢

网友:
电源开关是不是坏了?没看到是怎样的开关,如果是锅仔片,怀疑接触不良或者损坏。
如果是机械按钮开关,内部可能更容易坏。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保险,量一下它两端的电压

网友A:
八成是烧电源了,这东西哪有什么其他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八成是烧电源了,这东西哪有什么其他故障?

9v都到板子上了,你说电源烧了?这个玩意有电源开关的,就是不知道是直接开关,还是电源按键翻转开关,楼主所有板子的都无差别拍摄,不知道电源的具体工作方式,更没有看见开关是什么样子,不好判断!

网友:
个人觉得电源按钮坏的可能性比较大,量一下导通电阻

网友:
先检查板子供电呗,光看图看不出啥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故障,测下绿线DVDD电压多少?

网友:
顺着线路往后找。。看着像电没加到后面的板子上。

网友:
检查一下各个芯片的供电。

网友C:
需要拆下开关板观测。不过,这琴该换了

楼主:
没有保险之类的元件,电源开关是橡胶按钮式的,类似于电容触摸感应开关,位置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拆下开关板观测。不过,这琴该换了

舍不得呗,有孩子成长的记忆

网友D:
交流稳压器输出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稳压器输出正常吗?

原配交流稳压电源

楼主:
电源输入部分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保险之类的元件,电源开关是橡胶按钮式的,类似于电容触摸感应开关,位置如下图 ...

开关键的硅胶导电性能不行了。试试短接线路看看能否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9v都到板子上了,你说电源烧了?这个玩意有电源开关的,就是不知道是直接开关,还是电源按键翻转开关,楼 ...

电源开关是橡胶按钮,类似于电容式触摸开关~~

网友:
用酒精擦下PCB的导电部分,然后用橡皮擦轻轻的擦下按键背面的导电部分,不要用力擦,你这个老化了,擦狠了没有导电层后面都没法用了。
以前看到有人剪下来一下块铝箔贴在按键背面导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