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买的65W充电头VCA7GACH,虚标严重,拆开看看。

楼主(2022-01-19):
充电IC是恒成微的,最大功率只有18W,实际功率更低。
协议IC也是这家的,参数暂时找不到。

网友:
功率不够,,。这个头子看做工还可以  就当一般充电器应急用用吧

网友:
加配重块的一律拖下去斩首示众!

网友:
我之前14元买的18W快充带一根C-L的线,

也是这家的芯片,不过是DIP8的,温度还好,功率也足,关键还便宜。

网友A:
光是看标称就已经说明它是假的了,标准a口最大电流只有2.4a  大于2.4都是瞎标,除了oppo原装非标准用的定制5针a口支持大电流外其他都不支持,大于2.4a(有的超标到3a极限)必须是c口。看体积就算是氮化镓都做不到66w这么小。方案本身就是个qc3的18w劣质头子

网友:
协议不就在这吗http://www.hcwsemi.com/2351.html 就是封装不一样~

网友:
a口除了各家魔改的外,基本都是18w

网友B:
为什么现在很多JS大颜不惭地给充电头标上65W?

网友C:
为了赚钱,虚标很正常,没给你写上100W就不错了,以前有个卖充电宝的,写99999W,人家卖家说这是型号,不是容量,哈哈。

网友:
有配重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网友:
以后买充电器,先用强磁吸看看,吸力很大就可以退了

网友:
看丝印和体积就是一眼假,丝印中间的4.5V的V都印掉了。
体积目前这么大的哪怕氮化镓能到65W也不太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现在很多JS大颜不惭地给充电头标上65W?

因为写65w,看起来像氮化镓充电头

网友:
山寨货,直接扔了吧。
  如果充手机电池给充坏了,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赚钱,虚标很正常,没给你写上100W就不错了,以前有个卖充电宝的,写99999W,人家卖家说这是型号,不是 ...

某宝“10000毫安”卡片式黑科技充电宝,10000毫安是名称不是容量

网友:
看着像是5瓦额定功率开关变压器,10瓦变压器至少2手指宽,或者高频低损耗技术。

网友:
这个肯定是价格便宜性价比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光是看标称就已经说明它是假的了,标准a口最大电流只有2.4a  大于2.4都是瞎标,除了oppo原装非标准用的定制 ...

你还忘了华为40W和66W都是USB-A口,并没有多1️⃣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还忘了华为40W和66W都是USB-A口,并没有多1️⃣脚哦!

我指的是标准usb a 最大就是2.4a,  你说的华为 OPPO 小米 等一众厂商推出的原配充电头都是非标,用的都是加强版本的usb a 座和专用充电线,正负触片比标准usb a 要粗壮的多。多一个引脚也不是依靠这个引脚来扩展电流的,OPPO闪充用的usb 3.0 结构的a座,除去常规usb 4个引脚之外 多一个识别引脚,这个识别引脚和 普通usb 3.0 座子 中间接地脚其实是一个引脚,用来和专用数据线里的单线存储ic通讯来识别原装数据线,再配合手机固件握手实现快充,特点 usb 正负加粗实现大电流,属于非标接口。小米也是这个结构只不过是私有pd协议,多出的引脚代替 c口的 cc引脚 用来和线内定制e-mark 芯片通讯确认线材支持3a以上电流,再配合手机pd协议握手实现私有pd协议快充,特点也是 特制usb a 加强正负触片实现大电流,也是非标。你说的华为是spc 或fpc协议,握手通过 d+ 调制,因此不需要多加一个识别或者通讯引脚,所以你看到的是4针 usb a 座,但是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它的正负触片同样是经过加强的特制接口,依靠加粗的触片实现更大的载流,同样属于非标usb a 口。这几种充电头用的a口和楼主拆的有明显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