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eMMC贴TF转接板,速度真稳。

楼主(2022-01-19):
同款eMMC颗粒贴过USB2.0的安国主控板,速度上不去,稳定在5m/s,搞不清楚是主控板的问题还是eMMC的问题。手头一起买的还有颗粒,免费PCB打样的TF转接板安排上,不出我所料,速度上去了,读40m/s写20m/s速度特别稳,不过板上一定要贴颗1uf的电容不然eMMC更快会挂掉,板子的原理图就不发了,跟飞线一个原理,有需要的可以画板去薅免费打样的羊毛。

网友:
这是个好主意,连主控都不用吗?

网友A:
有些主控的性能弱鸡也会拉低速度的,,USB2.0的主控读emmc颗粒,,读取最高20MB/s左右,写入也就8MB/s左右,,但是你用USB3.0的主控,基本上是可以跑满emmc的速度,但是因为只有4条数据线,速度最高也就跑到90MB/s

网友B:
这么搞主要是壳不好装

网友C:
这个办法好,手里有旧手机拆下的EMMC,哥们能加个微信吗,或分享一下源文件,不会画板

网友D:
我觉得做成SD板子更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做成SD板子更香

SD的板子也打了好多,也贴过eMMC,相信我!TF的板子才香,SD的板子不装壳子插读卡器,插不稳,真插不稳。

网友E:
引用 楼主:
SD的板子也打了好多,也贴过eMMC,相信我!TF的板子才香,SD的板子不装壳子插读卡器,插不稳,真插不稳。 ...

再薅羊毛做一个PCB,EMMC位置开孔贴在原来板子上,搞成跟SD卡一样厚。

话说金手指位置表面喷锡用不久就氧化接触不良了,最少也得做ENIG表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薅羊毛做一个PCB,EMMC位置开孔贴在原来板子上,搞成跟SD卡一样厚。

话说金手指位置表面喷锡用不久就 ...

真舍得钱直接沉金不更香?不做批量,真没必要。免费薅的要求不要太高啦,板子做了一大堆SD、TF、还有直接转TF卡槽位的板子,都是那小容量的eMMC来玩玩,图个乐呵。话又说回来,好一点的全新eMMC一块64GB的都要一百多还要五个起购,128的就更贵了,我想没几个人舍得贴转接板吧,直接贴U盘板不香?虽然这货做U盘温度太高。

网友F:
我也打过这板子,但是一直没用,主要是当时在别的板子边上一起的,把厚度选成了1MM,厚了就用不了,,,,,,,之后没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打过这板子,但是一直没用,主要是当时在别的板子边上一起的,把厚度选成了1MM,厚了就用不了,,,, ...

TF打板厚度要控制在0.8,大了就插不进卡槽。SD转接板的话可以打1.0,然而SD不管你是0.8还是1.0的厚度,装进读卡器也插不稳。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些主控的性能弱鸡也会拉低速度的,,USB2.0的主控读emmc颗粒,,读取最高20MB/s左右,写入也就8MB/s左右 ...

前几年6438的时候就已经可以30+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几年6438的时候就已经可以30+

GL823K只能跑到20MB/s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几年6438的时候就已经可以30+

同样用GL3224的读卡器,手上闪迪4G的eMMC用的是SLC颗粒,但是速度也上不去。反而用MLC颗粒的64G和128G大容量eMMC读写很能打。要注意的是eMMC自从生产出来就没打算让你阉割数据脚位放读卡器上用,这也是上测试座为何就能跑到标称速度的原因。

网友:
稳不稳跟EMMC有关系   跟转接板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好,手里有旧手机拆下的EMMC,哥们能加个微信吗,或分享一下源文件,不会画板 ...

工程文件在我主页第一贴,有需要可以去下载。

网友(2022-03-27):
受教了,真再被垃圾TF卡搞晕,上机器还被机器笑话:速度看起来太慢

网友:
做成sd卡比较实用,这个带尾巴不开看吧!

网友(2022-06-18):
引用 网友B:
这么搞主要是壳不好装

滴胶处理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几年6438的时候就已经可以30+

我用安国6438,读写可以到达40MB/S和20M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