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冲击钻选博士还是得伟

楼主(2022-01-19):
手上有东成电锤打孔  和国产钻头拧螺丝。 发现有时候打几个孔距离插座很远 拉排插接线很麻烦。想买个锂电冲击钻。现在看中博士gsb 180li  600多   和  得伟778冲击钻(咸鱼应该靠谱 800左右带电池)  这下就纠结了  差价200左右   这都是2.0ah得电池 冲击孔得效率有明显差距么   另外大家都是说796   很少人搜778  可是看数据  778(65扭矩) 796 (70扭矩)似乎差距很小啊。大家给点看法

网友A:
肯定得伟 ,最简单一点 力量大 ……

网友B:
说实话 100多轻型锂电电锤打孔都比冲击钻靠谱 还是建议看看轻型电锤

网友C:
冲击钻参数再美丽也打不动混凝土,锂电锤才是首选

网友:
打孔用惯了电锤,看不上冲击钻的。还是买轻型电锤吧,最好和手上的有线电锤用一样的钻头。

网友D:
怼墙嘛, 锤啊, 冲击钻累屁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得伟 ,最简单一点 力量大 ……

是啊 如果力量有超过百分之20以上的优势的话 就很满意了。看博士旗舰店和京东自营的评价 有些墙砖钻得真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 100多轻型锂电电锤打孔都比冲击钻靠谱 还是建议看看轻型电锤

锂电 电锤对我来说有点笨重  已经有东成带线电锤 够用了!

网友:
大有5401 不考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 100多轻型锂电电锤打孔都比冲击钻靠谱 还是建议看看轻型电锤

刚才没看清楚  轻盈锂电电锤有100多那么便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击钻参数再美丽也打不动混凝土,锂电锤才是首选

锂电锤太重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怼墙嘛, 锤啊, 冲击钻累屁人!

锤重啊

楼主:
谢谢推荐哦 我找找了解看看!!

网友:
无论什么冲击钻混泥土都是渣渣偶尔应急用用可以,怎么都不如锂电池电锤。

网友:
冲击钻还不如拿三角钻头磨

网友:
大有5401两电5.2AH的慢充大黄鱼才800多,可以去看看

网友E:
博世那个是有刷电机,现在谁还花那么多钱去买有刷机啊?

网友:
一步到位,来个锂电电锤,有线电锤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博世那个是有刷电机,现在谁还花那么多钱去买有刷机啊?

是啊  而且好似博士得冲击钻比较一般

网友:
我买的德力西充电电锤还可以,经常用,安装监控,开电梯孔都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