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求FT64G08UCM1-27的开卡id

楼主(2022-01-19):
如题,有人说是MT29F64G08CBABA,但是我把是这个的所有固件都刷了一遍,都不行。
21803
21804
21805
21806
21807
21808

22330
22331
22332
22333
22334
22335

27091
27092
27093
27094
27095
27096

27394

27483

29079

29275
29276

33290
33082

以上这些id都试了一遍,都不行。
都是一样的错误信息:
FATAL_ERROR: Did not recieve the correct firmware revision. it is reported to be: '  v.   ;', indicating MFB download has failed.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先查查颗粒ID是多少

网友A:
几贴呀,怎么才有一面的照片

楼主:
用sf-flash-id-rommode 工具读出了id 可能是27423 。出现了新的进展,但还是错误。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Wed 01/19/2022 17:21:51]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15: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7423.12345.test.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log/
                     ~~~~~~~~~~~~~~~~~~~~~~~~~~~~~~~~~~~~~~~~~~~~~~~~~~~~~~~~~~~~~

[Wed 01/19/2022 17:21:51]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15:0:0:0'
[Wed 01/19/2022 17:21:56]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15:0:0:0'
[Wed 01/19/2022 17:22:01]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Wed 01/19/2022 17:22:01]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Wed 01/19/2022 17:22:06]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15: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Wed 01/19/2022 17:22:06]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7423.12345.test.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
         World Wide Name = www_123
  ~~~~~~~~~~~~~~~~~~~~~~~~~~~~~~~~~~~~~~~~~~~~~~~~~~~~~~~~~~~~~~~~~~~~~~~~~~~~~~~~~~~~~~~~~~~~~~~~~~~~~~~~~~~~~~~~~~

[Wed 01/19/2022 17:22:07]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Wed 01/19/2022 17:22:07]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Wed 01/19/2022 17:22:07]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Wed 01/19/2022 17:22:07] -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7423.12345.test.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Wed 01/19/2022 17:22:15]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Wed 01/19/2022 17:22:15]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Wed 01/19/2022 17:22:15]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7423.12345.test.driveconfig
[Wed 01/19/2022 17:22:15]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7423)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7423.12345.test.driveconfig
[Wed 01/19/2022 17:22:15]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Wed 01/19/2022 17:22:15]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7423
[Wed 01/19/2022 17:22:15]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7423
[Wed 01/19/2022 17:22:15]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7423_fw_cl_mlc_Toshiba_64Gb_TH58NVG7DDJTA20_2Q_4C_1D_S_PP_R01551_s512.vic
[Wed 01/19/2022 17:22:15]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7423
[Wed 01/19/2022 17:22:15]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7423
[Wed 01/19/2022 17:22:15]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7423_mf_mlc_Toshiba_64Gb_TH58NVG7DDJTA20_2Q_4C_1D_S_PP_R01551_s512.vic
[Wed 01/19/2022 17:22:15]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Wed 01/19/2022 17:22:15]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Wed 01/19/2022 17:22:15]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Wed 01/19/2022 17:22:21]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Wed 01/19/2022 17:22:21]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582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 was successful.
[Wed 01/19/2022 17:22:21]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 capabilities...
[Wed 01/19/2022 17:22:23]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 unlock...
[Wed 01/19/2022 17:22:24]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 0 (0x0000)...
[Wed 01/19/2022 17:22:27] - Flash Test Results:
~~~~~~~~~~~~~~~~~~~~~~~~~~~~~~~~~~~~~~~~~~~~~~~~~~~~~~~~~~~~~~~~~~~~~~~~~~~~~~~~~
-----------------------------------------------------------------------------
Flash Test Parameters:
-----------------------------------------------------------------------------
               Block Count: 0
                Page Count: 1
                 Bus Count: 2
        Chip Enabled Count: 4
                 Die Count: 1
                Lane Count: 4
               Plane Count: 2
-----------------------------------------------------------------------------
Results Notes:
-----------------------
   N1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passed with no bit errors.
   N2 - No test data available.  Test may have aborted, or failed during the testing.
   N3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erro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half the range of ECC correction power.
   N4 - At least  one erased page teste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half the correction power.
   N5 - Walking zeros test failed.
   N6 - Walking ones test failed.
   N7 - Block contained factory bad block markings and testing was skipped.
   N8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0.
   N9 - Block in plane 0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N10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1.
  N11 - Block in plane 1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

+------+------+------+------+--------+--------------------------------------------+---------+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 0    | 0    | 0    | 0    | 0x0304 | N8,N10                                     |    FAIL |
+------+------+------+------+--------+--------------------------------------------+---------+
| 0    | 0    | 0    | 1    | 0x0304 | N8,N10                                     |    FAIL |
+------+------+------+------+--------+--------------------------------------------+---------+
| 0    | 0    | 0    | 2    | 0x0304 | N8,N10                                     |    FAIL |
+------+------+------+------+--------+--------------------------------------------+---------+
| 0    | 0    | 0    | 3    | 0x0304 | N8,N10                                     |    FAIL |
+------+------+------+------+--------+--------------------------------------------+---------+
| 0    | 1    | 0    | 0    | 0x0304 | N8,N10                                     |    FAIL |
+------+------+------+------+--------+--------------------------------------------+---------+
| 0    | 1    | 0    | 1    | 0x0304 | N8,N10                                     |    FAIL |
+------+------+------+------+--------+--------------------------------------------+---------+
| 0    | 1    | 0    | 2    | 0x0304 | N8,N10                                     |    FAIL |
+------+------+------+------+--------+--------------------------------------------+---------+
| 0    | 1    | 0    | 3    | 0x0304 | N8,N10                                     |    FAIL |
+------+------+------+------+--------+--------------------------------------------+---------+
| 0    | 2    | 0    | 0    | 0x0380 | N7,N9,N11                                  | WARNING |
+------+------+------+------+--------+--------------------------------------------+---------+
| 0    | 2    | 0    | 1    | 0x0380 | N7,N9,N11                                  | WARNING |
+------+------+------+------+--------+--------------------------------------------+---------+
| 0    | 2    | 0    | 2    | 0x0380 | N7,N9,N11                                  | WARNING |
+------+------+------+------+--------+--------------------------------------------+---------+
| 0    | 2    | 0    | 3    | 0x0380 | N7,N9,N11                                  | WARNING |
+------+------+------+------+--------+--------------------------------------------+---------+
| 0    | 3    | 0    | 0    | 0x0380 | N7,N9,N11                                  | WARNING |
+------+------+------+------+--------+--------------------------------------------+---------+
| 0    | 3    | 0    | 1    | 0x0380 | N7,N9,N11                                  | WARNING |
+------+------+------+------+--------+--------------------------------------------+---------+
| 0    | 3    | 0    | 2    | 0x0380 | N7,N9,N11                                  | WARNING |
+------+------+------+------+--------+--------------------------------------------+---------+
| 0    | 3    | 0    | 3    | 0x0380 | N7,N9,N11                                  | WARNING |
+------+------+------+------+--------+--------------------------------------------+---------+
| 1    | 0    | 0    | 0    | 0x0304 | N8,N10                                     |    FAIL |
+------+------+------+------+--------+--------------------------------------------+---------+
| 1    | 0    | 0    | 1    | 0x0304 | N8,N10                                     |    FAIL |
+------+------+------+------+--------+--------------------------------------------+---------+
| 1    | 0    | 0    | 2    | 0x0304 | N8,N10                                     |    FAIL |
+------+------+------+------+--------+--------------------------------------------+---------+
| 1    | 0    | 0    | 3    | 0x0304 | N8,N10                                     |    FAIL |
+------+------+------+------+--------+--------------------------------------------+---------+
| 1    | 1    | 0    | 0    | 0x0304 | N8,N10                                     |    FAIL |
+------+------+------+------+--------+--------------------------------------------+---------+
| 1    | 1    | 0    | 1    | 0x0304 | N8,N10                                     |    FAIL |
+------+------+------+------+--------+--------------------------------------------+---------+
| 1    | 1    | 0    | 2    | 0x0304 | N8,N10                                     |    FAIL |
+------+------+------+------+--------+--------------------------------------------+---------+
| 1    | 1    | 0    | 3    | 0x0304 | N8,N10                                     |    FAIL |
+------+------+------+------+--------+--------------------------------------------+---------+
| 1    | 2    | 0    | 0    | 0x0380 | N7,N9,N11                                  | WARNING |
+------+------+------+------+--------+--------------------------------------------+---------+
| 1    | 2    | 0    | 1    | 0x0380 | N7,N9,N11                                  | WARNING |
+------+------+------+------+--------+--------------------------------------------+---------+
| 1    | 2    | 0    | 2    | 0x0380 | N7,N9,N11                                  | WARNING |
+------+------+------+------+--------+--------------------------------------------+---------+
| 1    | 2    | 0    | 3    | 0x0380 | N7,N9,N11                                  | WARNING |
+------+------+------+------+--------+--------------------------------------------+---------+
| 1    | 3    | 0    | 0    | 0x0380 | N7,N9,N11                                  | WARNING |
+------+------+------+------+--------+--------------------------------------------+---------+
| 1    | 3    | 0    | 1    | 0x0380 | N7,N9,N11                                  | WARNING |
+------+------+------+------+--------+--------------------------------------------+---------+
| 1    | 3    | 0    | 2    | 0x0380 | N7,N9,N11                                  | WARNING |
+------+------+------+------+--------+--------------------------------------------+---------+
| 1    | 3    | 0    | 3    | 0x0380 | N7,N9,N11                                  | WARNING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32
            Number of failures: 16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16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0
-----------------------------------------------------------------------------

~~~~~~~~~~~~~~~~~~~~~~~~~~~~~~~~~~~~~~~~~~~~~~~~~~~~~~~~~~~~~~~~~~~~~~~~~~~~~~~~~

[Wed 01/19/2022 17:22:27]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Wed 01/19/2022 17:22:27] - Exiting...
[Wed 01/19/2022 17:22:27]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root@localhost SF_Genesis-v1.7]#

网友B:
颗粒可有WARNING,不能有fail 继续吧,建议拆颗粒读取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查颗粒ID是多少

就是不知道i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贴呀,怎么才有一面的照片

疏忽了 16贴的 正反面全满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可有WARNING,不能有fail 继续吧,建议拆颗粒读取id

您看一下我用软件读取的信息 能看出来吗

网友:
都有n10 了 还不放弃?

网友:
ID  22335  SF-2281 120GB Micron20 MLC TSOP 16xMT29F64G08CBABA

网友:
用SATA直接开

楼主:
开卡成功,确实是id是22335, 我之前试过这个id了。可能是当时试的id有点说多了,忽略了某些步骤。感谢各位。

网友:
FT64G08UCM1这就是MT29F64G08CBABA 啊

网友(2024-02-25):
我的是 FT64G08UCM1-31 ,用27096,试了几次,拆掉rom短接,换USB转换板,最后一次pass了

网友:
图片真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