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ETA6085自制4.2v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2-01-19):
直接上图,充电板是咸鱼买的拆机件,可能是背夹电池拆的。板子背面是平的,没有芯片,只有有4个usb输出接点,主控芯片是eta6085,支持2.4a升压5v输出和最大3a开关充电(板子默认2.2a,只需要替换一个设定电阻可改3a),可以边冲边放。带充电及电量指示灯。板子自带锂电保护芯片xb8608a。芯片充电截止电压一致性很高,我测了30多个都是4.11v(我的表示值偏低0.1v左右,一直懒得调undefined)我试着改了2.8a充电,充电非常快速,micro接口温热,还能承受。充电板唯一缺憾是不能设定充满电压,只能是4.2v,但是可以补偿内阻提高浮充截止电压。不过pdf没有说明具体多少电阻补偿多少,默认4脚悬空补偿0mv,这个脚加电阻接地可以算变相提高充电截止电压吧。
18650盒子淘宝1两元一个4节的。26650电池盒贵点,两个三联的要十几元。关键是充电板便宜,20元30片,而且diy充电器太方便了。与坛友分享。大家谁有需求可以参考diy,版权所有,仿制不纠。

网友A:
充电板搜索哪几个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板搜索哪几个关键字?

搜索充电宝升压板就好。

网友:
咸鱼上没搜到

楼主:
可能卖完了?昨天还能搜到呢,我问问卖家。

楼主:
卖家东西被买了没注意,又上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卖家东西被买了没注意,又上架了。

再给个关键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给个关键字,谢谢

志鑫家就有芯片一样的,2.5元5片,还是typec接口

网友D:
做得挺好看的,电流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挺好看的,电流怎么样啊?

电流可以改3a,我都改2.8a了。因为是高效率开关充电,usb口电流也就2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志鑫家就有芯片一样的,2.5元5片,还是typec接口

还有这好事?搜了搜tp4056充电板还得1元钱呢。麻烦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给个关键字,谢谢

估计是卖完了,它家目前还没上架。可以继续搜索充电宝升压板,如果上架了你就能搜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这好事?搜了搜tp4056充电板还得1元钱呢。麻烦给个链接?谢谢。

私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私信了,,,,,,

谢谢。看了一下他卖两款,也是被夹电池裸板。苹果口的双面板是eta
6085,typec口的单面板没看到充电芯片。如果需要苹果口的充电板,大量买这个还是合适的,他要邮费6元。不过他店里有其它microusb口的eta9752的板子也是这个价格,是4.35v的,还带数码屏。可是有点异形,不好diy。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可以改3a,我都改2.8a了。因为是高效率开关充电,usb口电流也就2a左右。 ...

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搜索充电宝升压板就好。

谢谢,这种电池触点挺有创意,只是不知电池盒端部并线用的那个矩形柱体叫什么名字?上网淘的话又应该搜索什么关键字?记得在以前的灯头中见过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种电池触点挺有创意,只是不知电池盒端部并线用的那个矩形柱体叫什么名字?上网淘的话又应该搜索 ...

我也不知叫啥,我搜的电池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志鑫家就有芯片一样的,2.5元5片,还是typec接口

麻烦给个链接他,谢谢

楼主(2022-03-04):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种电池触点挺有创意,只是不知电池盒端部并线用的那个矩形柱体叫什么名字?上网淘的话又应该搜索 ...

用了几次,说实话,这种电池触点真是难用的很。弹簧那里由于塑料壳壁厚较薄又没有辅助径向固定,稍微不小心歪一点就很容易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