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快克坏了 拆开研究了半天 没找到问题 懒得研究了 放角落里吧

楼主(2022-01-19):
快克坏了 拆开研究了半天 没找到问题 懒得研究了 放角落里吧

楼主:
提起手柄不升温 要么升温到一半升不上去 懒得搞了 重新买了一台

网友:
大电感看来有点燥热难耐

网友:
电感力不从心
疯狂发热 冒黑烟
把旁边都熏黑了

网友:
这是有个什么东西爆了吧,这么黑

网友:
那个电感焊点虚焊了?

网友:
单片机没有问题其他的都好修,把电感焊下来清干净板子,检测电感以及旁边的电子元件~~

网友:
哪个电感有问题,换一个应该就好。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十多年的眼镜要换了,总是看错标题 看成快克杯坏了

网友:
看电阻烧了啊

网友:
100块包邮排队

网友:
电子明星的焊台排队要!我排第一个!楼下排队先。

网友:
我的出现显示温度乱跳

网友:
几年的产品?山寨味好浓哦.

网友(2022-03-09):
楼主的不是正品快克203H,但电路板应该通用,看电感周围有高温烧坏或有隐形故障的元件,可以重点检查一下,更换,这样会省钱一点。或者直接在咸鱼上买个驱动板换上也行更省心,费钱一点。

网友(2022-04-21):
要烧就会烧一片,光偶,电阻,电容

网友:
电感爆了  旁边的电阻 光耦 二极管估计保不住了

网友:
是不是电感的问题?

网友:
看样子还蛮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