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被板子的丝印坑了一回

楼主(2022-01-19):
迈科微MW6688的板子,焊一颗BGA153脚位的东芝EMMC上去,焊了2回都不识别,拆下来发现有些焊盘没锡,然后发现板子丝印有问题。

重新调整焊好之后的样子如下图:

板子上颗粒位置的框框是有位移的,如果按丝印去焊,就会焊歪。

着实被这个板子坑了一把

网友A:
我贴EMMC一般不看丝印
看旁边的焊盘

网友B:
不识别是错位导致,好像刚好错了一排脚位。

网友:
是的,我也吃过这个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识别是错位导致,好像刚好错了一排脚位。

是的,错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贴EMMC一般不看丝印
看旁边的焊盘

这个习惯好

网友:
别信丝印啊。很多电路板,丝印都有错,要看电路。

网友:
我当初焊152,没看丝印,看的点,我把F在板子旁边立起来,对齐点以后记住F边的位置,放平后就瞄那个边位置,152的F有各种尺寸,136的短,132的窄,有时候都没办法跟丝印去匹配,所以我一直都是瞄点

网友:
那些没润锡的板子确实麻烦,一开始我没在意,后来经过多次失败发现新板子用焊油去下氧化膜然后再润锡才能用好,哎,玩这东西真麻烦

网友:
我一小白都遇到过几次,

网友C:
我贴108三星颗粒 都是凭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贴108三星颗粒 都是凭感觉

贴108我一般是以152焊盘上的点为基准,尽量往中间放,风枪一吹基本就归位了。

网友:
手机主板上的丝印特别准,我也被这种板板坑了好几回了,习惯了

网友(2022-04-07):
我现在还是对着丝印干看来要改改了

网友:
赶紧看了下手中的,好像还行
1.8V 好像要加 ldo

网友:
很正常 这种大批量 PCB 生产的时候 线大部分是为手工焊接设置的。机器贴片 好像是不需要

网友:
大佬,帮我看看呗,我发的那个贴怎么解决,加了你好友,但不能发信息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看来要改改习惯了

网友(2022-07-27):
刚遇到过,废了一块主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