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朗科U182优盘

楼主(2022-01-19):
单位采买的便宜货,真不好用,主控FC117B什么的,上次坏了重新在论坛上量产了一次,64G变23G多点,TLC无标芯片。这次插上又没反应了,拆了换个芯算了。G2板型,板子,头子,外壳都挺好。

楼主:
应该是芯片虚焊,,,

楼主:
最近买无奈的u盘多点,128的多,

网友:
上个月降价买个了个64的,不知道是不是跟你这同批次,还没正式使用

楼主:
这几个是128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买无奈的u盘多点,128的多,

类似情况我也遇到过,因为旧相机没存储卡只能再买,发现不支持32G,只能继续买16G。有的旧相机更坑,XD存储卡加读卡器偏贵,不如拆解想办法利用镜头。

楼主:
一个早年金士顿的外壳坏了,内芯还在,正好接上去。

楼主:
只是uSB3变成USB2,能用就行,外壳u头质量挺好的。

网友:
朗科的东西的确烂,发明U盘的公司竟然连U盘都做不好,真讽刺

楼主:
飞线材料是爱普生打印机拆的三洋电机漆包线,粗细合适,质量挺好

楼主:
USB口用刀头焊接的不是很好,,用WB2的头子可能会好些,,,温度低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