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吉利远景X6 导航显示器(GEELY NL-4AB)这个能改装吗?

楼主(2022-01-19):
这种屏 能改装个vga接口 或者 hdmi 接口吗?有没有大神

网友:
紫色的是USB接口,另外一个应该是供电和CAN线的,没看到HDMI,似乎不支持呀

网友:
紫色我猜是倒车摄像头的接口,其它可能AV信号!猜的!

网友:
如果你不是软硬件的大神是改不了的,还是拿配套主机一起玩吧.这个需要专用的芯片转换信号才能显示的,紫色插座圆圈内四针是两对信号线,下面稍粗的两针是供电的,另外一个插座不知道干嘛的

网友:
汽车中控比较非标,不一定有人有你这款屏。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拆开看内屏型号、主控方案。

网友:
我也有个宝马的  真tm变态 完全不知道都是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