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罗技G300s鼠标,更换连击的欧姆龙微动

楼主(2022-01-19):
罗技头几年的鼠标不知道是怎么了,从100元左右的到千元左右的,用两年之后大部分会出现单击变双击问题。
给儿子买的G300S用了两年,刚过两年,就翻车了。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

画圈的四个位置,剥开脚垫贴,有四个螺丝,拆掉后鼠标就可以打开了

最上面的两个欧姆龙微动需要换掉

这个是准备好的新微动,也是欧姆龙的。

这个是拆下来的微动。

哥俩对比一下,稍微有些差别。

这个是还有一个微动未上锡的样子。

使用工具。T12焊台和吸锡器。

网友:
买了剪线的,,多是好的

网友:
欧姆龙蓝点 寿命长些

网友:
WD40就行  不用换

网友:
低端的还好,高端的拆才是重点,有些还是双层主板焊开复原的难度远远比换微动复杂,罗技用心良苦

网友A:
我现在全换光学接收器的微动,富勒的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全换光学接收器的微动,富勒的挺好的

光学微动好像四个脚,不能替换吧

网友:
拆下微动别扔,打开外壳用WD清洗,留着备用了。下次还可以换回来。

网友:
同事在用这个鼠标,刚过保左右键就都有点失灵了。那四个自定义功能键用的华杰微动比欧姆龙这个还耐用些,调换了两个不常用的在左右键上,这么用两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2023-03-29):
微动宣称的寿命都是机械寿命,机械寿命比电气寿命长得多,电气寿命是通电测试更加贴近实际使用情况。而电气寿命只有机械寿命的三十分之一!
例如欧姆龙7N的500万次,算下来电气寿命只有16.7万次。而据专家统计,中国网民平均每天点击鼠标9854次,游戏玩家和职业用户每天达两三万次。按照左右键对半平均来粗略估算,普通网民连续使用34天就用完了7N的电气寿命!
你这个3M是800万次,电气寿命也才26.7万次。

网友:
这个我也买了个剪线的还没接线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