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自己换博世go2的按钮,没断电结果悲剧了,按键不能启动求助

楼主(2022-01-19):
自己换博世go2的按钮,开始没断电拆按钮结果碰的一下,不知道什么响了
然后就悲剧了,机器按键不能启动,推压可以启动,现在按键按下去没有任何反应,求大神指导

网友:
感觉电子产品拆的时候最好都断电,有电池的优先拆电池先,我之前也试过一回,拆的时候螺丝刀碰到了,也不知道是碰坏了什么东西

网友A:
快测一下8只脚的mos管,估计不是mos 管就是充电芯片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测一下8只脚的mos管,估计不是mos 管就是充电芯片挂。

哪个8脚,充电正常,按压启动可以用,就是按钮不能启动

楼主:
悲剧了,现在彻底坏了,不能充电,按压也不能启动……

楼主:
修好了一部分,按压启动可以用了,三个保险烧了,零时换了三个0Ω电阻,可以充电了,按键还是不能用。求指导白色保险丝印M买哪个。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按钮出问题了,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按钮出问题了,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按钮测试通断正常,不知道哪烧了?推压启动可以用,按键不行,充电正常有6w的功率

楼主:
还是搞不定,按键没反应没找到那个地方坏了,原件太小。推压启动正常,充电也可以,自己还改了自锁夹头。以后只能用推压启动了

网友:
拆东西怎么不断电呢

  我还因为偷懒 给保护板改参数 结果不知道什么东西把串电压到保护板上面不知道啥位置了

然后结果就是保护板不能修改参数了怎么改 断电就又变回去了

楼主:
@shudphs 感谢,飞线按键和电池正极解决了,可以按钮启动了

网友C(2022-06-17):
引用 楼主:
@shudphs 感谢,飞线按键和电池正极解决了,可以按钮启动了

哈哈 大哥居然和我一样 飞线按键正极和电池正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大哥居然和我一样 飞线按键正极和电池正极吧?

对,没找到哪个地方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没找到哪个地方坏了

感谢 已经飞线修复

网友(2022-07-21):
提出飞线的朋友   很好的想法  点赞

网友(2024-02-01):
如果不是按钮问题,就查查拆装的时候碰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2024-03-21):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