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吉利远景导航屏GEELY NL-4AB,这种接口能不能改装个VGA或者HDMI接口?

楼主(2022-01-19):
(图片)

网友A:
拆机,找芯片资料,看它支不支持HDMI输出的

网友B:
这看不出来什么要把屏拆下来看一下标签,才知道能不能配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找芯片资料,看它支不支持HDMI输出的

好的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看不出来什么要把屏拆下来看一下标签,才知道能不能配驱动板

好的  谢谢指导

网友:
左边四针的就是lvds接口

网友:
要拆开看屏幕型号  在确定能不能找到对应的屏线 能不能找到对应的驱动板和对应分辨率的程序    六楼说的 那个确实是LVDS  但是是专用的4针  不是屏幕常见的(好像汽车上面很多这种屏幕都是这接口 包括奔宝)

网友:
拆开看看屏幕背面的屏号,然后在某宝找找有没有合适的驱动板就好了,原机接口直接利用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淘宝买一个lvds接口的驱动板就可以接HDMI或者VGA了,左边那个四针口就是lvds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