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再拆个无敌垃圾的JiTuo小音箱,你必定见过,甚至拥有过

楼主(2022-01-19):
    就是这个货,你一定有, 有点闲,一天不拆点什么好空虚,

就拿美女同事桌上这个垃圾来玩玩吧

拆开看看。 原来就一个小喇叭和一个电路板。就是图片这种,

她说买手机商家送的,为什么能当礼物送呢,

必定成本不高啊,分析下:

1.首先外壳是全塑料的,所以必定成本不高。

2.小喇叭是用2寸的,用料很普通,重量非常轻,即使后面加了个大磁铁也是很轻。

3.查了下用的功放芯片一片最低也就5分钱,必定是大批量采购的,加上其他元器件算1元吧。

外壳和线也算2元吧,加点其他,所以成本最终也就4元左右。还是按高了算的哈!

           这种小音箱也都是用普通的材料组合拼凑,能发出声音就行那种,

不过有供应就是有一定的市场,特别是夜市好像很热销,因为也便宜,很多人,听听都直接扔了也不可惜。

也注定音质也就只能适合听个响,高要求的一定嗤之。

顺便把其他人桌上的也拆了,哟吼,采用芯片还不一样,油菜啊不简单。

网友A:
不错不错,还是立体声的,我拆过一个里面用了一个单声道功放芯片,输出俩喇叭合一。。。。

网友B:
有过,还用2822改过,然后,清理房间时候扔了,说无敌垃圾,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还是立体声的,我拆过一个里面用了一个单声道功放芯片,输出俩喇叭合一。。。。 ...

是吧 基本都有过 哈哈  你过您那个也太坑爹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过,还用2822改过,然后,清理房间时候扔了,说无敌垃圾,没错

哎  有技术就是好 ,像我 拆了一堆东西 时间一到也就扔了  因为终究不懂用 哈哈

网友:
不过不得不说,焊点还算不错的喽,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过,还用2822改过,然后,清理房间时候扔了,说无敌垃圾,没错

主要是喇叭 太垃圾。  据说TDA的都还不错的 。
       我用sony的 一寸全频喇叭 改造了对全铝音箱, 手艺不精 换个壳子而已都搞一下午
        明天再发帖  晚上组织文字  。现在正听着边忙活  。

所以发音单元真的有巨大差别  我这对鸡蛋大小的音箱效果真是特么 无话可说   太优秀了
特别低音  动次打次一样来      忍不住先剧透个图↓

网友C:
就拿美女同事来玩玩.

网友D:
当年山寨笔记本流行的时候,我批量拿过货用来当礼品送的,记得好像拿货价3.5元吧,反正很便宜,但是这玩意就音质不太好,别的挺耐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拿美女同事来玩玩

切不可  断章取义   这是犯罪 别透露我的心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山寨笔记本流行的时候,我批量拿过货用来当礼品送的,记得好像拿货价3.5元吧,反正很便宜,但是这玩意 ...

是吧 哈哈 看来成本价格 我还是往高了猜  进货3.5  还是经过几手了的   那成本底价更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喇叭 太垃圾。  据说TDA的都还不错的 。  我用sony的 一寸全频喇叭 改造了对全铝音箱, 手艺不精 换 ...

是的,主要是喇叭不行,所以扔了,咋改都不行,而且,容易有电流声,烦了,就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吧 基本都有过 哈哈  你过您那个也太坑爹了 哈哈

淘宝弄了个2块多包邮的立体声的电路板,把他给换了,哈哈哈

网友E:
楼主又折腾音箱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的,主要是喇叭不行,所以扔了,咋改都不行,而且,容易有电流声,烦了,就扔了。 ...

电流声?你可以尝试用锂电直接驱动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喇叭 太垃圾。  据说TDA的都还不错的 。  我用sony的 一寸全频喇叭 改造了对全铝音箱, 手艺不精 换 ...

螺丝该换换,换成那种内六角圆头的可能更好看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流声?你可以尝试用锂电直接驱动试试

试了,一样,也换过滤波,后来发现是那个音频线的问题,实在太差。
然后家里不缺这种东西,玩够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又折腾音箱

是呀 哈哈 最近被音乐迷了窍   搞什么都和声乐有关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螺丝该换换,换成那种内六角圆头的可能更好看些

哈哈 谢谢建议  确实哈    那么小的螺丝内六角 不好找啊  改天拆个硬盘 应该有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吧 哈哈 看来成本价格 我还是往高了猜  进货3.5  还是经过几手了的   那成本底价更少了 ...

要叫咱卖三对五对的,连工钱都不够,几块钱,还要啥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