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请教无线鼠标的usb接法

楼主(2022-01-19):
请教热心的坛友,无线鼠标的充电口不小心弄掉了,能否把usb线头焊接在那个线路板上面,最后一图,怎么焊接?烦请指点,谢谢!

网友:
插口那有两个焊点,可以顺着那个线路找到焊点焊上,注意区分正负极

网友:
就两根线,电源5V,很好搞啊,区分好正负即可

网友:
两根线,不是找到正负极就好?

网友:
看一下usb接口的定义。   microusb你装上原先的接口就知道正负了  然后接上即可。 正负极不可接反!   如果不清楚颜色的话 线最好用表打一下正负极再接。

楼主:
这样接,充电没有反应

网友:
电池能拿出来充,还焊什么线啊。。。 买个单节18650充电器不更好,非常便宜的

网友:
你要给无线装个尾巴吗?直接扣电池充电器充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