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买的太阳能灯

楼主(2022-01-19):
想尽办法,为了不拆碎玻璃,甚至还用了汽油,结果外壳被腐蚀了,还好不是特别严重,主板上的芯片,无任何标识,无标18650有保护板

网友:
做工不错,用料就稍逊色

网友A:
再并两个这个电池,保证永不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并两个这个电池,保证永不断电!

永远也充不满

网友:
一直觉在能接线的地方还是直接用市电比太能灯更省钱耐用

网友B:
这个灯板有5w没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板有5w没得

限流电阻只放了一个,再放上两个,估计更亮,电池也用的更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限流电阻只放了一个,再放上两个,估计更亮,电池也用的更快了

你就告诉我有没有5w

网友C:
没吹风机吗,我买的是可以遥控定时跟常亮的,但定时功能没有用,天天亮到没电,天天用遥控关也不是办法。

网友:
电吹风吹热,用吸盘可以把玻璃盖板弄开的

网友:
这款我也有。用了快一年了,质量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吹风机吗,我买的是可以遥控定时跟常亮的,但定时功能没有用,天天亮到没电,天天用遥控关也不是 ...

我这个也是带遥控定时的,还有调亮度,不过感觉不好用,没电就复位了,用的就是吹风机加吸盘,感觉不好使才上汽油的,结果壳子碰过的地方变软了,一抠就下来,最后想了个另类的主意,吹热了之后,然后稍微掰着点塑料外壳,配合吸盘才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告诉我有没有5w

测过几个便宜的太阳能投光灯,基本都是0.6A左右电流,大概2瓦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