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流言终结者之:SM2246EN支持DIE数量

楼主(2022-01-19):
无论2个参数怎么更改最后都只能支持112DIE,这个主控算是压榨到极致了,原本的设计是32DIE,后来经过降频支持64DIE,这么多年来算是我第一个尝试128DIE能否正常开卡使用
,也算是位2246EN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英特尔的02T单颗粒4CE 16DIE我也有)
    一直有人认为2246EN不能开128DIE,或者有人说能开但是速度很慢,但是就是么有见过实物帖子,我本人做流言终结者系列就是为了真真切切的告诉大家,千万不要人云亦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将来我还要出流言终结者系列,我就是要硬钢那些键盘侠

那么很多人会问如果开SLC模式呢,,答案是可以的,开1T容量不知道算法是如何搞定DIE问题的

最后做一个总结
1;2246EN最大支持112DIE在MLC模式下
2.开SLC模式那么2246EN是可能支持128DIE,但是算法是如何搞定的我就不懂了
3.2246EN这个主控算是完全榨干了,

网友A:
SLC模式跑圈,看看出现坏块是替换还是直接掉盘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C模式跑圈,看看出现坏块是替换还是直接掉盘不认。

没有明白什么意思,我平时也很少跑圈,基本上简简单单开个卡就直接用了!~~~

楼主:
将来还要出这个系列,多支持

网友B:
之前我也好奇过 不过没这么多相同的颗粒也就懒得去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也好奇过 不过没这么多相同的颗粒也就懒得去试了

本人应该是第一个真么详细的做出最终结果,希望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
感谢楼主分享

后续还有其他系列,希望支持

网友D:
大神呀,只有仰望了。。。。

网友:
2246en怎么开slc模式呢?是mlc模拟sl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呀,只有仰望了。。。。

多交流,多支持,这个系列还会继续

网友E:
我做过很多64die的  板子供电ok根本不用降频,比如8贴nw910, 4贴04t 4贴nw713 16贴nw662都是64die  之前不是有键盘侠告诉我不支持64die  吗,哈哈,没玩过就知道在那空谈听来的理论。128die的没试过  ,之前想8贴8s2f  不过没有试过   颗粒也卖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很多64die的  板子供电ok根本不用降频,比如8贴nw910, 4贴04t 4贴nw713 16贴nw662都是64die  之前不 ...

是的呢,还有英特尔的缩ce也是不需要降频的,8s2f我还真没试过,反正我试了现代和英特尔的,真的不行,2259h应该是支持128die的,镁光的mx500 4t版本是1g缓存,4t颗粒,估计就是128die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呢,还有英特尔的缩ce也是不需要降频的,8s2f我还真没试过,反正我试了现代和英特尔的,真的不行,22 ...

首先对你对这个问题不断的探索点赞,不过对你的实验个人感觉还是有瑕疵的,这里面欢迎大家去探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对你对这个问题不断的探索点赞,不过对你的实验个人感觉还是有瑕疵的,这里面欢迎大家去探讨啊 ...

不过还是偷个懒是真的,现代的上了sata板子,英特尔上了8贴的msata板子,都是只能开112die,再多的确实也没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还是偷个懒是真的,现代的上了sata板子,英特尔上了8贴的msata板子,都是只能开112die,再多的确实也 ...

淦,我帖子发一半忘记保存了,下班补齐欢迎讨论哈。。。

网友F:
编辑失败就重开一楼吧,欢迎大家探讨,也欢迎拍砖啊:
1.我就是你说的见过128die的,因为没有图片也不是我做的所以我没有发言权是怎么做到的,那么猜测一下会不会是固件对die的管理能力只能112个,只要找到了合适的神仙固件,就可以开出128die甚至更多?毕竟很多新工具对32die+的支持度都很不友好;
2.你也说过只试验过两种颗粒,还有对SLC推测,那么会不会存在某些特定电位或者特定型号的颗粒,还真的能让2246跑得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编辑失败就重开一楼吧,欢迎大家探讨,也欢迎拍砖啊:
1.我就是你说的见过128die的,因为没有图片也不是我 ...

哈哈哈!~~~不是您,是以前有人说只要降到一定频率就一定能行,所以参数我都试过了55.55 66.66 26等等,估计是固件的问题,112DIE能开 128DIE就是不行,而且112DIE频率18 20都行,通过参数上改动看来是不行了,而且我也套用了S版本的2246EN固件,P版本什么的BIN套用在R上根本打不开固件,其实最主要的还是128DIE的颗粒实在是太少了,我也只知道现代和英特尔的,8S2F根本没玩过,一片都没买过
而且2246EN的固件和2246XT不一样,2246EN对DIE的控制不敏感,没有像2246XT一样,上了16DIE就拉胯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