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 MR0076罗技鼠标无线充电,不知道哪边是正极

楼主(2022-01-19):
成品要卖70,而线圈 只要12块,但是面临一个就是就是不知道哪边是正极,问卖线圈 老板也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改过这个的朋友

网友:
量一下不得了

网友:
单独线圈应该不分正负,后整流的

网友:
鼠标很费电吗?

网友:
线圈分正负?估计老板被你这个问题一下问懵了。

网友A:
线圈里面是交流电吧,没正负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里面是交流电吧,没正负极的

线圈 是不分,但是电路出来 有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里面是交流电吧,没正负极的

线圈 是不分,但是电路出来 有正负极,鼠标2个触 点也有正负极

网友:
低频线圈不分正负极,高频的最好分清了,否则功率和谐振点会偏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圈 是不分,但是电路出来 有正负极,鼠标2个触 点也有正负极

上电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你发的图片右边是正。

网友:
还有就是这种线圈面积太小,要放几次才可以充电,最好改成大线圈的.

网友B:
TAOBAO有大线圈,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OBAO有大线圈,有点小贵

是线圈直径比较粗的吗,我想改来玩玩,就这个才12块,有改好的,卖70,好像评价也不怎么样

网友C:
充电口用磁吸充电貌似容易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线圈直径比较粗的吗,我想改来玩玩,就这个才12块,有改好的,卖70,好像评价也不怎么样 ...

线圈直径就3.2,底盖内周边要去掉,这样一放上去就可以充电,不用打位置,我的线圈也就是在70块的哪个店里卖的,好像只有他才有这个大小的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口用磁吸充电貌似容易点

无线充电,看上去高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口用磁吸充电貌似容易点

再说他的是G502无线,线头进不去的G502的线头梯形的.

网友:
千元级别的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