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电源真的需要这么多条线到主板吗?

楼主(2022-01-19):
如图,我的小机箱现在目标还想进一步缩小,这涉及到这一堆杂乱的电线了,想要把
黑线缩成三条
红黄线缩成两条
这样走线更好弯,长度缩到刚好的长度,不知道有没大神有更好方案?
另外SATA线我破了一根看线芯好像没有用完全部插针?
有大神知道的说一下

两根大大的USB3.0线也准备从中间截断缩短!!

网友:
黄线是12V
感觉可以直接咔咔剪掉

网友A:
冗余,很多都是并联的,防止其中一两条的插座松动导致断电。做着几千万的生意突然间黑屏了可是要骂娘的

网友:
在主板上用这么多只是为了增加电流,你可以换成一根粗线

网友:
你可以不相信科学,但是绝对可以相信资本家

网友B:
当你一条线走10a 20a 30a 甚至4 50A时你就知道线多的好处了

网友C:
可以用一条粗线替代原来的标准线,到插头那端在分拆开来,但要够粗,现在的CPU功耗太高,特别是英特尔这几代的中高端CPU,峰值功耗随便都是两三百瓦,显卡更不用说了,中高端卡随便峰值都是三五百瓦的,3.3V5V12V,峰值时可能都是几十安的电流,当然更彻底的办法是连主板上的供电插头一起换了,换成大电流的插头,再飞线分流到主板供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冗余,很多都是并联的,防止其中一两条的插座松动导致断电。做着几千万的生意突然间黑屏了可是要骂娘的 ...

插头部分多跟同颜色的线并接后连到电源,光是线皮就省不少空间,现在一大串线,快湾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你一条线走10a 20a 30a 甚至4 50A时你就知道线多的好处了

想好了,最少吧线皮的空间省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一条粗线替代原来的标准线,到插头那端在分拆开来,但要够粗,现在的CPU功耗太高,特别是英特尔这几 ...

主板插头不打算动啦,这么大的插头搞不好烫坏主板,以后说不定还要卖二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一条粗线替代原来的标准线,到插头那端在分拆开来,但要够粗,现在的CPU功耗太高,特别是英特尔这几 ...

我这是i5  10400感觉还好,反正没打算用显卡的,做迷你机箱就没考虑显卡

网友:
可以缩短,根数最好别减少,很多并用的线主要是防止接触不良出意外导致数据丢失的。如果你能确定不会出现接触不良,也可以精简一下。

网友:
如果要求线少的话,为什么不考虑DC atx直插电源?可以进一步缩小机箱体积

网友:
换电脑吧,最新的电源只要两根线接主板就能工作:

网友:
看见过8根线的,其余都咔嚓了,当然只适合小功率的CPU

网友:
体积要继续缩小的话,可以考虑用DC-atx供电模块,能缩很多。

网友:
现在确实不需要了。
以前电源要提供各种电压给主板使用,3.3v 5v 12v 甚至 -5v -12v。
现在主板对电源要求更高了,都是在主板上自己转换了。
所以品牌主机厂订购的电源,只有12v输出 + 5V待机电源。
下一代通用电源标准,也是往这方面发展。

网友:
完全可以,主要是GND,+5V,+3.3V,+12V这四家线多。
这是个集成显卡的小主机,功耗不大,完全可以用一根粗线代替多根细线
可以试试26AWG的硅胶线,不仅软,线芯还多,可以到主板插头再分出去。

网友:
26AWG?你不是来搞笑的吧? 网线都还有24AWG呢, 再普通的电源都不敢小于20AWG每根,要换粗线至少的18AWG代替2根,4根线那至少得16AWG,你以为过流几十是说笑的?特别是3.3V和5V,因为电压低,电流更大。举个例子:我以前用过HD4850显卡,需要用到6P的12V外接电源,一段时间后总是不稳定,拆机检查时不经意碰到12V黄色线,发现居然烫手,吓得赶紧拆电源并联了2条18AWG线,不稳定死机的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i5  10400感觉还好,反正没打算用显卡的,做迷你机箱就没考虑显卡

i5 10400确实功耗不大,TDP是65w,平时待机一般20W左右,满负载约135W,这u电源管理还是不错的,虽然还是14纳米++++工艺,不过有英特尔温度墙和功耗墙加持,也算是比较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