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杂牌315电焊机空载输出只有4.5V左右,无法使用还能修吗?

楼主(2022-01-19):
杂牌315电焊机借给别人用了一段时间,前天拿回来时发现通电但无法焊,2.5和3.2的焊条都不起弧,量空载输出只有4.5V左右,无法使用还能修吗?

网友:
可能是控制器坏了,有继电器的电路板那个,想办法短接继电器,直连输出,空载有60V多就行。

楼主:
开机约2秒有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机约2秒有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

有声音不代表是好的

网友:
拆开看一下,应该是控制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声音不代表是好的

多谢  我再量下

网友:
发图片出来看一下,一般不会这么低电压的,故障灯亮了没有,有图有测试数据才好分析原因

网友:
又啥不能修的,就算只剩一个壳,一个螺丝都可以修,

这问题问的实在太好了

网友:
工具都是借出去用坏的,车也是

网友(2022-11-08):
输出很低电压有可能是感应电压  其实已经炸了IGBT  不拆机说不清楚   炸了IGBT 也是会有几V电压的但是没有电流  led都带不起    但是不是都有  有的是没有电压   检查IGBT 和IGBT驱动桥  还有SG3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