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磷酸铁锂充电宝,找不到合适升压板

楼主(2022-01-19):
手里有一组宁德时代圆柱磷酸铁锂电池,准备做个充电宝,淘宝找到了两个升压保护板,请问大家有没有合适的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基本上都可以通用的,,,,,

网友A:
有呀!前一时出的很火的快充套装,拿来改造,再好不过了

网友B:
如果不考虑充电问题建议组成12V来用,有单独的快充小板。如果是单节并联使用比较麻烦,我就有个单体铁锂电池找了个说最低2.5V的快充板结果华为手机显示一个大闪电标一个小闪电标,想升压后使用还没找到合适升压板。

网友C:
匀给我几个电池,我跟你一起玩。

网友D:
用降压方案效率高和放电电流更大

网友E:
4串加mh-k24模块就可以快充

网友:
前段时间交易区有卖烯王充电宝板子的,可以看看还有没有

网友F:
烯王那个板子很适合搞这种磷酸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烯王那个板子很适合搞这种磷酸铁锂

那个我买了,是4串的,可是我想做个7并的,他不合适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烯王那个板子很适合搞这种磷酸铁锂

确实合适但是不适合并联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4串加mh-k24模块就可以快充

我要并联的,4串的我做了一个很好用,配的车用充电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匀给我几个电池,我跟你一起玩。

这个电池自己用不太方便,铝极耳焊接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考虑充电问题建议组成12V来用,有单独的快充小板。如果是单节并联使用比较麻烦,我就有个单体铁锂电 ...

磷酸铁锂单体充电升压的板子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呀!前一时出的很火的快充套装,拿来改造,再好不过了

您说的烯王?我买了不要串联的我想做个7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降压方案效率高和放电电流更大

想做一个捆绑的C4款充电宝,7个捆起来降压不好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磷酸铁锂单体充电升压的板子太少了

是的,所以建议做成12V的加保护板来玩,前提需要有合适的充电器。铁锂做充电宝真的不好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烯王?我买了不要串联的我想做个7并的

串联降压的效率高,充电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所以建议做成12V的加保护板来玩,前提需要有合适的充电器。铁锂做充电宝真的不好搞。 ...

12V的4串电源做两个了,再做就更浪费了

楼主:
正在制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