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简拆威刚SP580 120G固态硬盘

楼主(2022-01-19):
威刚sp580 120g

一半金属一半塑料 塑料面标签下有一颗螺丝

拆开 众多版本 这个又不一样

马牌主控 颗粒没有型号 用ad64看是闪迪的tlc颗粒
大概22gslc缓存 出缓存速度50m左右 很垃圾的盘

网友A:
后部至少加紫铜胶带,导热硅胶块,有利于芯片散热。或者买塑料笔记本硬盘盒,切掉中间部分粘合便携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部至少加紫铜胶带,导热硅胶块,有利于芯片散热。或者买塑料笔记本硬盘盒,切掉中间部分粘合便携款。 ...

还好发热量不太大但也加了导热垫安心

网友B:
能用,拆了干嘛呢

网友C:
威刚的固态盘最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拆了干嘛呢

过保的 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威刚的固态盘最水了。

确实 字数补丁

网友D:
应该是海力士QFG8PE的TLC,ID:AD3A18A36125,片上有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海力士QFG8PE的TLC,ID:AD3A18A36125,片上有标

是tlc 但厂家软件显示的可能不准

网友(2022-08-25):
马牌主控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不带缓存的S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