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手拉手话筒中的这个SIA2213B01集成电路的作用?

楼主(2022-01-19):
各位,找到一个手拉手话筒想改一下,其中有一个集成电路(SIA2213B01)不知道具体的功能,有哪位老师能查到这个集成电路的原始数据,请帮忙说一声,谢谢!

网友A:
估计是KA2213音频功放

网友B:
既然能手拉手,还能被控制,应该是个数字IC吧,将模拟信号转数字信号并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能手拉手,还能被控制,应该是个数字IC吧,将模拟信号转数字信号并传输。 ...

应该是处理模拟信号的,因为直接输入驻极体话筒,应该是话筒信号放大之类,不过哪都查不到这个电路的信息,求助各位

网友:
我刚好有这种线不知道如何使用

网友C:
S1A2213B01是三星的老型号,新型号KA22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S1A2213B01是三星的老型号,新型号KA2213

终于找到一个知情人,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KA2213音频功放

猜的估计差不多,我查查,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