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手求一个SM2246XT板子的跳线说明(OSC-002-46XT-TSOP&BGA-V1.0)

楼主(2022-01-19):
某鱼买的2246xt练手

网友:
我只知道第一张图里面最上面两个孔是短接用的。

网友:
建议拆主控量一下,论坛有2246xt的电路图。

网友A:
板子左边侧面那几个不是标了吗?

网友B:
这个板子很良心啊,ROM标了,CE跳线在左侧标了,tog在板子背面标了,还看什么跳线?主要就看这3个...

网友C:
这就很尴尬了 板子上都标的清清楚楚。。。ROM CE TOGG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很尴尬了 板子上都标的清清楚楚。。。ROM CE TOGGLE

背面左下角的没有标记,还有两种封装封装形式的芯片需要设置什么吗?

楼主:
正面左下角的标记看不清,还有两种封装形式的芯片焊盘需要跳线啥的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左边侧面那几个不是标了吗?

背面左下角的RCE看不清,还有两只封装形式的芯片需要跳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很良心啊,ROM标了,CE跳线在左侧标了,tog在板子背面标了,还看什么跳线?主要就看这3个... ...

背面左下角的RCE看不清,还有两只封装形式的芯片需要跳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背面左下角的RCE看不清,还有两只封装形式的芯片需要跳线吗?

拿走不谢

楼主:
板子上背面的RCE标记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