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芯片精灵 识别不到的主控是否大概率为假货呢?

楼主(2022-01-19):
ChipGenius芯片精灵2021年七一新版发布 v4.21.0701

一个是插在 行车记录上的32GTF卡

另外2个是插在软路由上的U盘

症状都是:无法格式化。芯片精灵 也识别不到主控。

是否为大概率假货呢?

楼主:
行车记录的16G还是32G的意思呢
外壳上写的是32G

楼主:
这张看错了, 实际为 红色金士顿U盘, 按理说是8G款的( dt101g2 )

网友:
你插得读卡器连接的电脑 所以识别出来的是读卡器的主控芯片

网友A:
没错呀,7D是东芝的16G MLC颗粒呀

网友:
不一定,一般新出的主控或很山寨的杂牌主控就无法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呀,7D是东芝的16G MLC颗粒呀

我自己搞错了

主控厂商:一芯

实际为 红色金士顿U盘( dt101g2 ), 是8G的U盘

楼主:
这个闪存识别码 估计有问题

主控厂商: 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 AU6989SN-GT [EC05] - F/W 2A00
闪存识别码:  453CA6827XXX - WDC(西部数据) SDTNPMCHEM-032G - 1CE/单通道 [MLC-8K] -> 总容量 = 32GB

这是几年前数码之家论坛官网买的(蓝色 带挂绳款), 实际为16G的U盘,软件测出来是32G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alcor.html

网友B:
厂商自己的主控就无法识别……或者量产以后做了特殊处理的也识别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商自己的主控就无法识别……或者量产以后做了特殊处理的也识别不到

看不到主控,无法格式化的 U盘还有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到主控,无法格式化的 U盘还有救吗.

有可能是读卡器方案,黑胶的没辙,普通的拆开看看里面是啥呗

网友C:
读卡器和内存卡有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读卡器和内存卡有啥关系?

内存卡跟U盘结构是一样的,有主控和储存芯片两部分组成,但USB不能直接读取,必需通过读卡器转接,读卡器的作用就像是移动硬盘的桥接芯片一样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