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Air2不开机不充电,USB管理芯片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2-01-20):
邻居送修的一台Air2,说不开机也充不了电

拆机先

插充电线无电流,的确是不充电

直接测试电芯电压,为3.4V

看看主板

用外接电源对电池强制充电,开机测试待机4小时,掉电7%,明显有漏电

根据经验,一般是USB管理芯片出问题引起,业界中的U2,用塑料卡片把电池的正极与主板隔开

放大特写U2

快克861风枪拆下U2

新的U2植好中温锡

把新U2焊上主板

装屏先充满电

装机打上胶水固定屏幕

测试3小时多待机,耗电已正常,完美修复!

END

网友:
请教一下:

一台iPad 5,无法充电因此无法开机

症状:插入数据线后充电电流从700mA降到大概7~10mA,屏幕显示电池正在充电,但无法开机

请问这个情况更换电池有机会修好么?还是需要元件级别维修?

谢!

网友A:
这个U2漏电发热可以用热像仪看出来吗

网友B:
专业啊,请教Air2灭屏后就点不亮了,机器还开着,过较长一段时间才能再亮咋回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啊,请教Air2灭屏后就点不亮了,机器还开着,过较长一段时间才能再亮咋回事,谢谢 ...

可能背光电路问题,或休眠电路问题

网友:
维修经验丰富,以后有需求了就找你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背光电路问题,或休眠电路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U2漏电发热可以用热像仪看出来吗

小漏估计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