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做了一个失败一半的U盘

楼主(2022-01-20):
凌晨1点钟,睡不着,起来再搞个U盘
还是is916en主控,颗粒是因特尔的29f32g
反复焊接,最后还是识别为2.0设备,应该是板子上的电容有问题了,但lga植锡怪麻烦的,反正也就4g的mlc,不折腾了
测个速吧,这916工作在2.0和3.0模式下感觉好像没啥区别
最后用我之前买的双头金属壳,当然另一头的空位用不上了
顺便哪位大佬告诉我这种壳怎么才能玩转?我塞了半天也没塞进去,用打磨器打磨,然后上热熔胶,感觉好丑

网友:
自己用的就是个实用性,丑不丑的都没关系。我一些经常使用的U盘都不用盖子了。

网友:
4g 太小了,做系统盘都不够啊。
楼主加油,做几个大的出来。

网友:
金士顿16G的重开,916EN,英特尔1ce黑片USB3.0读70写15,2.0读30写13,这还是打开DDR的速度
wechat_upload164265365661e8e7d85433b wechat_upload164265365861e8e7dabe0ff wechat_upload164265366061e8e7dc43682
wechat_upload164265454361e8eb4f45720

网友:
自己用的就是个实用性,丑不丑的都没关系,我一些经常使用的U盘都不用壳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