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B.O.W M136航世无线鼠标拆解,顺带求改锂电池供电方法

楼主(2022-01-20):
去年双十一购入一套网红撞色橙灰黑键鼠套装,使用一段时间后的感受就是鼠标太费干电池了,因此想DIY改用14500锂电池供电,但查百度这个AVPL丝印电子元器件也没查出个结果来。在这里发帖求大佬解答下这款鼠标要怎么改?

网友:
直接把14500降压到1.5V不就OK了么???

网友:
别改了,浪费时间还没好效果
你非要折腾就把470电感和边上mos管拆掉,电感跨接个二极管。
这种一节电池基本上是升压到2.8v左右驱动鼠标的,锂电你不弄降压芯片电流和稳定性都不会满意

网友:
6206A接个47UF的电容

网友A:
感觉论坛搞活动的英菲克9.9包邮的无线充电鼠标比这个都好 买了4个了 都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论坛搞活动的英菲克9.9包邮的无线充电鼠标比这个都好 买了4个了 都还不错 ...

英菲克的鼠标不行,用起来会飘。

网友:
这鼠标有必要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英菲克的鼠标不行,用起来会飘。

我是说,这个鼠标不如英菲克,不是说英菲克有多好,而是性价比和做工都远高于这个鼠标,我鼠标算是多点的,有一些发言权。下面是部分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这个鼠标不如英菲克,不是说英菲克有多好,而是性价比和做工都远高于这个鼠标,我鼠标算是多点的 ...

之前想是为了节省一个usb口然后看到键鼠套装共用一个接收头才买的

网友:
买2个USB 充电的5号电池,完美解决

网友:
话说花了30多买了个同款支持2个蓝牙连接和2.4接收得充电鼠标,电池还是很耐用的,没有自动休眠功能,按键无声偏软不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想是为了节省一个usb口然后看到键鼠套装共用一个接收头才买的

这个鼠标看起来里面有不小的空间 可以加进去一个降压板,降压板可以淘宝买,我都是买的一块多包邮的那种,也挺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鼠标看起来里面有不小的空间 可以加进去一个锂电池,一个充电板,一个降压板,充电板降压板可以淘宝 ...

我测量了一下三极管周围的电容电压都是2.2V的,要是三极管耐压锂电池电压我都想直接干就是查不到这原件相关资料

网友:
买镍氢电池吧 或者USB充电的5号锂电池(输出1.5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量了一下三极管周围的电容电压都是2.2V的,要是三极管耐压锂电池电压我都想直接干就是查不到这原件相 ...

那就换个思路,查主控IC的资料,看看电压范围,那个bk芯片电压是1.9至3.6,锂电池再串个二级管,电压刚好合适,也就是3楼讲的方案。最好跑一下电路,看看其它地方是否要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这个鼠标不如英菲克,不是说英菲克有多好,而是性价比和做工都远高于这个鼠标,我鼠标算是多点的 ...

有道理。不过英菲克的就不推荐买了。我买的雷柏的最便宜的那个无线鼠标,2,3十块钱。能正常用,谈不上好不好了。

网友:
果然网红不能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鼠标看起来里面有不小的空间 可以加进去一个降压板,降压板可以淘宝买,我都是买的一块多包邮的那种, ...

已购入降压模块和充电模块,期待改装效果

网友:
那个AVPL是一个升压芯片,跟旁边的470电感组成2.5或者2.8V升压电路,要改锂电直接去掉这个电路效率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