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东芝TLP-XD3000A投影机风扇报警维修

楼主(2022-01-20):
一台东芝老投影仪拿出来使用,发现开机风扇报警,一分钟后自动关机,网上查阅相关资料,只说是温度报警,需要排查。最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修复。网上说这型号投影仪好像有通病。经查该机有六个风扇,分别由200WNA1稳压芯片提供电压,其中一个风扇开机电压低于正常值,只有2.6v左右。查外围元件未发现明显异常,考虑风扇驱动芯片损坏。因暂时无芯片代换,决定从另一风扇引出8.9v电源。故障排除可以使用,供大家参考。就是不知道能否长期用,会不会导致另一驱动芯片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