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太阳能旋转展示台拆解

楼主(2022-01-20):
(图片)

网友A:
也算无刷?三个脚的和转子是关键不给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算无刷?三个脚的和转子是关键不给看啊

转子就是铁片夹着4个磁铁,估计是线圈产生交替极性磁场与这个转子互斥来转动吧

网友B:
真的是纯太阳能啊,我还以为,后面装了个5号电池来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纯太阳能啊,我还以为,后面装了个5号电池来转的

有带电池的型号的,这个不是

网友C:
这成本有点高了吧,直接一手机上那种小电机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成本有点高了吧,直接一手机上那种小电机不行吗?

这个没有电刷损耗啊,寿命长,噪音小

网友D:
这么小的光伏板能带动那个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光伏板能带动那个电机?

别人都做出来了,肯定能带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光伏板能带动那个电机?

家里挂的石英钟表见过吧 差不多就那样,有减速齿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光伏板能带动那个电机?

完全可以,晴朗的天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可以,晴朗的天气

太阳底下展示什么产品?

网友:
这种电路就叫做多谐振荡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可以,晴朗的天气

完全不需要很强的光线,这个东西卖珠宝的很常见,上面放一个手串,放在普通的店里,不需要强光,就可以一直转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成本有点高了吧,直接一手机上那种小电机不行吗?

大多数微型有刷电机几十毫安启动电流,楼主微安太阳能带不动。太阳能微功耗电机通常极细转轴,盘式转子,加上大减速比力矩设计,铁芯尽量去掉避免启动阻力问题。

网友:
有点意思,就是太阳能板太小了,展台太大放上物品后容易遮挡太阳能板

网友:
负重咋样放个索尼微单还能转不

网友:
华表其外,败絮其内.

网友:
东东负重还非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