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大神 捡到的来电科技充电宝没法充电,拆开后能破解吗?已拆

楼主(2022-01-20):
来电科技充电宝。
能充电,放电的时候就一秒然后就断开。
拆开后电路板如下,型号为“LDB8-v5.6-vk”
好像没看到tx rx 通讯接口,是否可以用短接法破解?
看到论坛有个大神弄好一个,但是相当费劲,如若没有简便方法,是不是就可以扔垃圾堆了

网友A:
来电科技充电宝电芯不错,破解不了拆电芯用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电科技充电宝电芯不错,破解不了拆电芯用也不错。

感谢,估计是不好破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电科技充电宝电芯不错,破解不了拆电芯用也不错。

但是闲鱼的能用的来电充电宝才卖18包邮。。拆开这个电芯自己再diy个充电宝成本估计也得15以上。。

网友:
OB2112VP的芯片,放弃吧

网友B(2023-05-29):
2112带红外感应器版本,可以试着用剪刀或者粗线短接一下电池两极,半秒钟左右就行,起保护之后插上充电器激活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闲鱼的能用的来电充电宝才卖18包邮。。拆开这个电芯自己再diy个充电宝成本估计也得15以上。。 ...

电池多数是3.7V的锂电池。那么大的电池。作为电子拆家,居然没办法用得上?电池可不只是组充电宝一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2112带红外感应器版本,可以试着用剪刀或者粗线短接一下电池两极,半秒钟左右就行,起保护之后插上充电器激 ...

谢谢你哦,用镊子短接,没到3秒镊子给我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