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点焊机总算装起来了,故事要从半月前说起...

楼主(2022-01-20):
         故事要从半月前说起,偶得一精致盒子,。百度得知海尔水盒子,提醒换滤芯的,可以app控制,蛋疼的app已下架。想想即使可用也是达文西的手电筒。
          于是用它DIY个工具,正好做外壳。准备做个点焊机,一周前去废品站买了个800瓦变压器和一点铜管,因为900瓦装不进去。

         又去电柜配件店买了2.5米线25平工程线,150A端子,热缩管。

        网上买了控制板,带乐一地点焊灯。
        昨天下午有空,装起来了。附点焊效果

网友A:
盒子漂亮, 能焊电池很好了,手艺好!

网友B:
看着很好,手艺不错,也想试试,可惜还没弄着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盒子漂亮, 能焊电池很好了,手艺好!

图上是点0.1纯镍的,点0.2也可以只是微微发黑。功率可能不够,时间长了点。够用了,网上买的一体带触发笔真好用

网友C:
盒子配的真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盒子配的真合适

我也是这样子认为的,控制板放原显示板的地方,正好屏幕也可以隐藏,开机才能看到,下方刚好一个800W变压器,后盖上有个支架正好放开关电源板,保留背板上5.5插座用于触发,后背板开孔用一个小开关控制电源,背板固定了插接端子排,地线螺丝(担心拆机伤了初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很好,手艺不错,也想试试,可惜还没弄着变压器。

废品站里买微波炉变压器,切掉细的高压侧换成3匝粗的做输出,原来的输出接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很好,手艺不错,也想试试,可惜还没弄着变压器。

变压器废品站很容易搞到的,800W就够用了。0.1厚的20ms就点好,动力电池的0.2厚的40ms可以点好,稍厚一点的70ms可以点上但焊点变色。

网友D:
捡了这个盒子赔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捡了这个盒子赔大了。

是的,为了个鞍,又买了“马”。刚刚又买了镍片和电芯

网友(2022-03-29):
废物利用,很好看,给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