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锤和电钻 需要哪些必备钻头或者套装, 大师们推荐一下啊......

楼主(2022-01-20):
电锤和电钻 需要哪些必备钻头或者套装, 大师们推荐一下啊......

俺感觉主要是工程用啊.....

有没有电锤和电钻的钻头套装......

那些不经常用的就不买了嘛......

还有
如: 家里打孔......30cm厚的墙.....这个是不是要单独买长的啊?

家里有电锤和电钻......
木有完善的钻头就脑壳痛.......

电锤和电钻 需要哪些必备钻头或者套装, 大师们推荐一下啊......

网友:
又一个入坑的...

网友:
买几个常用的就行了,6点8点10点12点14点,再加一个30厘米的加长钻头就可以了

网友:
坑还不浅

网友:
墙上开孔用6,极少8,装热水器16三种钻头就够了

网友A:
别买套装,用哪个买哪个就好了,套装买来后你会发现里面总有一大部分是用不到的要说套装也有自己的好处,就是一般都会有个收纳的大盒子

网友B:
我觉得备几个常用钻头   特殊的用的到再买就可以了

网友C:
家用打墙孔 6+8  为主 ,10都很少用 ,最多加个 5.5   …… 长钻可以打浅孔 ,短钻打不了深孔

电钻 2.5+3+4+5+6+8 的螺丝多了去了 ,还有7mm 的螺丝?。
常见的过孔是 2.7+3.2+4.2+5.2+6.2+8.2+10.2
但考虑到 丝攻 2.0+2.5+3.2+4.0+4.8+6.5+……  常备 2.5+3.0+3.2+4.0+4.2+5.0 基本够用,花个几年时间 慢慢零买就是了

网友:
是的,别买套装,套装太贵,关键有很多用不上的,买几个必须的,不够的话再去买。如果你是土豪,搞工程的,另当别论啊。

网友D:
家用都是打膨胀螺丝用的多,我直接用电钻加个瓷砖钻头比电锤方便多了,打过墙孔才上电锤一般6mm8mm瓷砖钻头加一支过墙钻够日常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用都是打膨胀螺丝用的多,我直接用电钻加个瓷砖钻头比电锤方便多了,打过墙孔才上电锤一般6mm8mm瓷砖钻头 ...

说的在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备几个常用钻头   特殊的用的到再买就可以了

大师说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用都是打膨胀螺丝用的多,我直接用电钻加个瓷砖钻头比电锤方便多了,打过墙孔才上电锤一般6mm8mm瓷砖钻头 ...

以前我也是用冲击钻在墙上打孔,那叫个费劲,一个孔打两三分钟,还得使劲往里怼,打四个孔胳膊都酸了。现在买了日立的18v轻锤,一手拿吸尘器,一手拿电锤,就把这墙给突突了,一个孔五秒钟,所以不差钱还是买个电锤好,轻锤再轻也比电钻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买套装,用哪个买哪个就好了,套装买来后你会发现里面总有一大部分是用不到的要说套装也有自己的好处,就 ...

套装的好处是,要丢集体一起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用打墙孔 6+8  为主 ,10都很少用 ,最多加个 5.5   …… 长钻可以打浅孔 ,短钻打不了深孔

电钻 2.5+3+ ...

过孔  指的是 螺丝穿过的孔 ,
举例 用一个3mm的螺丝 挂 铁皮 ,你可以直接在铁皮上开个 3mm 的孔 穿螺丝,但如果是一个比较厚的材料 ,开3.0mm穿孔困难,
一般就是开 3.1mm 3.2 mm的孔。
这个和公差有关,精细的安装对公差也有要求,家用就简单按习惯了
家用过孔  放宽0.2mm是常规的做法,万一你的螺丝螺纹正好是 2.9 或者3.1呢,

2.5=》2.50+0.20=2.70
3.0=》3.0+0.2=3.2

丝攻 这个是钳工基础知识 ,数码论坛 讨论的不是这个 ……

网友:
电锤钻头 方柄圆柄都买了很多,还有非标的两种钻头也买了,因为这两种电锤都有

网友:
套装基本没啥用,我个人基本用6和8的多,偶尔用下10,12,14。别的基本用的很少。其实用多大的得看你个人需求,就是说你是用来干啥

网友:
现在钻头非常便宜了,既然几十、几百元的电钻、电锤都买了,几元钱一个的钻头完全没有必要纠结。套装钻头也分大套、小套,想省心方便可以一次性多买几个备着,怕闲置浪费的话现用现买也多花不了几个钱。虽然普通电钻近十把、各种钻头几十支了,我买电锤时还是多花二三十元选了实用套餐,标配的几个锤钻头基本够用(后来又补了几支方大王钻头),其他麻花钻头、三角钻头及钻夹头放在工具箱里偶尔应急也可凑合。出于爱好、追求方便专门买个电锤,图省几个小钱工具箱里就放3个钻头,想想都很滑稽。至于普通手电钻,好玩的各类钻头就更多了,喜欢的就买,有备无患。

网友:
常用的买几个就行了

网友:
反正先要什么规格就钱别人那里拿,基本上钻孔钻头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