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 快克猫K600 512g固态 开卡工具

楼主(2022-01-20):
一片杂牌固态 512g找不到合适开卡工具  颗粒也没见过,求助大佬指点!!谢谢

网友:
58XT +东芝bisc3 网上有开卡工具

楼主(2022-03-07):
找了很多工具,还是不能开卡,求大神指教哪里的问题?

网友A:
ID识别错误,硬件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识别错误,硬件的问题了

谢谢看的就不对,补焊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