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题:win10 64更新不了,求解决

楼主(2022-01-20):
网上能搜到的方法都使用了,都不行。估计我当初安装的系统版本有问题,在不重装系统的情况下,有啥方法能解决不。

网友A:
你的系统是阉割版,系统里升级软件被关闭,或者被删除了

网友B:
您好,

0x80070643的报错和系统更新相关的服务缺失有较大关联,

1.查看windows update,app readiness,Cryptographic Services,Background Intelligent Transfer Service,Windows Installer是否是正在运行的状态。此外,

在上述服务的属性的依存关系选项卡-点开依存系统组件-依次将它们在服务大表中找到并开启,保证上述服务的所有依存组件都运转正常。

2.C盘空间预留确保充足(30G以上)。

3.如果有外接设备(触摸板,手写板,硬盘,U盘等),将外接设备移除。

4.把C:\$WINDOWS.~BT这个文件夹删除,建议做一个文件备份。

Best regards,

Yu | Microsoft Community Support Specialist

如果我们的回复对您有所帮助,烦请您进行标记。我们秉承 “客户至上” 的服务理念,欢迎您对 Microsoft 工程师在社区中的服务提供意见或建议。衷心感谢您为 Microsoft 社区健康发展做出的贡献。Microsoft Answers 社区欢迎您!
举报滥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系统是阉割版,系统里升级软件被关闭,或者被删除了

我也觉得是这样,但是查了下最近还是有更新安装成功的的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0x80070643的报错和系统更新相关的服务缺失有较大关联,

这些方法都试了 还是不行

网友:
用易升试试

楼主:
更新系统这个不太好使,每次都提示你是最新的系统。

网友:
多试几次后就不会再提醒升级了

网友C:
感觉是微软Update服务的问题。
我最近是更新检查时会经常的出错。非常非常非常频繁的出错。
解决办法么,先不理会,可能隔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更新了。
稍安勿躁,过几天再看。
从阿三裔CEO上台以来,微软的bug是越来越多。
Win11的基本UI交互,简直是TMD的白痴弱智式的倒退.....升级成功试用了几分钟,果断降级回Win10……
呃,对了,昨晚一台SurFace Pro 6也是无法正常更新.....这台问题复杂,被管家、大师、毒霸、精灵……多个国产流氓神器接管了,卡顿到无法使用……

网友:
更尼玛的新,,每次都是强制更新,恶心死了

网友:
你安装的是别人限制更新的系统

一般都是精简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微软Update服务的问题。
我最近是更新检查时会经常的出错。非常非常非常频繁的出错。
解决办法么,先 ...

我开始也不习惯,主要是任务栏所有东西都合并,还改不了。

后来下载了一个start all back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系统这个不太好使,每次都提示你是最新的系统。

我之前的惠普本恢复出厂设置后,用了一段时间,不能更新了,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行,用的易升更新了一次,之后就可以自动更新了。

网友:
看什么需求了,有的人有强迫症,有更新必须更新,有的人打死都不要更新。而且微软已经停止了win10的更新。如果你装的专业版(企业长期稳定版)或者人家动过手脚的LTSC版,那么特点就是拒绝更新,有的做的绝的直接把微软官网写进防火墙,你可能微软官网都打不开。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玩很多破解的软件,比如办公软件,画图软件,各种音效软件,游戏等等,系统流畅,稳定。你还不需要忍受升级带来的死机,蓝屏。如果你安装的是微软官网下来的系统,那么,呵呵,正版的意思就是你需要花钱买使用权,比如系统激活,办公的office365,杜比音效等等各种软件。你还要忍受自动升级,关机死机,开机蓝屏的尴尬,升级后因为硬件拉胯带来的卡顿。如图:
这个是屏蔽了微软官网的免费版杜比

这个是装了正版系统后让你交钱的通知

网友:
只要你之前的更新正常,且上次更新后没有安装过国内的流氓软件,那基本就可以判断是更新服务的问题。
我刚看了一下我的电脑,同样报错。

耐心等待就好。

网友:
我的win10系统激活了老是隔一段时间说激活码失效,就用不了,烦人

网友:
管理员权限打开 cmd 或 Powershell,逐语句执行:

Dism /Online /Cleanup-Image /ScanHealth
Dism /Online /Cleanup-Image /CheckHealth
Dism /Online /Cleanup-image /RestoreHealth
不管上面命令是否全部执行成功,重启PC或服务器,

管理员权限打开cmd 或 Powershell,执行:
sfc /SCANNOW
再次重启。
……然后发现 机器根本没联网……

网友D:
不喜欢更新,我将更新服务关闭了,不知道还会不会更新。

网友:
简单粗暴就是重装你需要的版本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喜欢更新,我将更新服务关闭了,不知道还会不会更新。

请问如何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