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请教各位编程大神一个问题,关于循环定时器、、、

楼主(2022-01-20):
本人想做一个30天的循环定时器,用最简单的单片机就行,上电开始计时,单片机输出低电平,三极管不导通继电器也不吸合,30天后单片机输出高电平2秒钟,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吸合,两秒后单片机输出低电平重新开始计时,30天后又输出高电平2秒钟、、、、、如此循环下去,不知道单片机能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做这个主要是想每月让光纤猫自动重新启动一次(说明一下,我是一点也不懂单片机编程的,平时玩的都是用坛子里大神们共享出来的现成的程序

网友:
完全没问题

楼主:
今天第一次用立创EDA画图,发现是真的好用,不但不用自己画元件库而且PCB的元件封装库都是应有尽有,比我之前用的Altium Designer方便得太多了,赞赞赞!!!

网友A:
单片机当然能实现,先选择一款单片机再说程序。
远程控制的插座或者开关也是另一种现成方案。
有的光猫还带自动重启。

网友B:
最好平时高电平输出,需要启动时再输出低电平。因为一般的单片机低电平输出时都要端口拉低电平,造成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导通状态,浪费能源。

网友:
用于设备重启的话,建议把停机时间设得稍长一点,30秒到1分钟

网友C:
用一个智能插座就可解决,40元左右

网友:
十几元的定时插座,我每天凌晨1点-6点断路由器的电

网友D:
很简单,定时插座可以实现你的想法。话说一个月重启一次跟你每天或者一个礼拜重启一次有啥影响吗?

网友E:
这应该是单片机的最基础功能了。

网友:
用单片机很简单的,现在有图形编程很简单的~

网友F:
根本不用画图,直接找个8脚单片机,飞线 焊接在 光猫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当然能实现,先选择一款单片机再说程序。
远程控制的插座或者开关也是另一种现成方案。
有的光猫还带 ...

STC15F104W这个可以吗?手上正好有两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平时高电平输出,需要启动时再输出低电平。因为一般的单片机低电平输出时都要端口拉低电平,造成平时大 ...

平时高电平也得,也就是把三极管换成8550就可以了,STC15F104W这颗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智能插座就可解决,40元左右

用智能插座不太方便,我是想把这小定时器装入光猫内部里面,用光猫内部的5V电源

网友:
我觉得这玩意没必要重启,出问题的时候再去断电重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定时插座可以实现你的想法。话说一个月重启一次跟你每天或者一个礼拜重启一次有啥影响吗? ...

几个人用一个光猫的网络没必要重启,影响感觉不出来,但是多人用情况就不同了,半月或者一个月重启一次光猫网速会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应该是单片机的最基础功能了。

对你们这些大神来说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于我们重来没学过编程的就是一窍不通了
顺便问一下STC15F104W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本不用画图,直接找个8脚单片机,飞线 焊接在 光猫内

STC15F104W单片机可以吗?行的话能不能帮编写个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15F104W这个可以吗?手上正好有两颗

任何一款都可以。你这个不需要精确计时,晶振不要都可以。
用常闭的继电器,默认接通,需要重启时单片机断开继电器就行。
至于三极管NPN还是PNP或者用MOS管都没有太大区别。NPN加100K下拉电阻,PNP加100K上拉电阻。不使用时单片机休眠,定时唤醒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