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拾到一只无线耳机,是什么品牌?怎样利用?

楼主(2022-01-20):
拾到一只无线耳机,是什么品牌?怎样利用?

网友A:
用什么方法拆得这么无损

网友:
扔了吧,不值当的

网友:
说简单点,就是山上来的耳机,不值得折腾,也就是听个响,没有音质

网友:
D一个充电插,給它充足电,听个音频免得打扰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方法拆得这么无损

不小心掉地上就开了,这玩意9.9包邮

网友B:
前几天在路上捡到一个外壳开成两半了没捡

网友:
山寨品牌,拆电池利用~

网友:
用老式万能充充电

网友:
老五等垃圾佬那里,2块钱左右全套,要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方法拆得这么无损

直接扣就行,这种山寨的都很容易拆,没有超声波焊接

网友:
9.9包邮品牌,反正就是玩呗

网友:
改个蓝牙小喇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在路上捡到一个外壳开成两半了没捡

那到底是捡了还是没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到底是捡了还是没捡

他捡了又好像没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到底是捡了还是没捡

没捡是见到错字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