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2-01-20):
电动车充电器不工作了,拆开看。
全景,灰尘挺多的

局部

芯片,旁边那个RT电阻炸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导致不工作的主要原因
如果要换该选多大值的。

再来几张,手机发帖感觉不太方便,

炸的元件再来一张

背面来一张,一个八脚芯片,字被打磨了

完。

网友A:
多大电压的充电器啊

网友:
这风扇够大,外形奇特,用料不错。

网友:
风扇好给力,散热杠杠的

网友B:
热敏电阻炸了 再看看保险是不是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电压的充电器啊

48伏,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敏电阻炸了 再看看保险是不是好的吧

保险丝好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暗病。

网友:
这个带可控硅

网友:
管子可能也挂了。只换热敏应该不行。

网友:
没搞过,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