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网上看到的三张线路图,转发到这个板块最合适

楼主(2022-01-20):
网上看到的三张线路图,转发到这个板块最合适

网友:
强迫症患者的福音!

网友:
图二那芯片穿上这裙子会跳起舞来

网友:
图2的飞线一直是梦想,可惜一直也只是个梦想

网友A:
图二那个是用什么焊的啊,是电烙铁吗?如果是的话,用的是什么样的头子啊,我的大尖头可焊不了这么细密的针脚

网友:
图一和图二的电路,我也做过,只是没有那么工整,可以说是杂乱无章,尤其是第二张,我的单片机是MSP430F169,不过确实能够正常跑程序。

网友:
图二的焊工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二那个是用什么焊的啊,是电烙铁吗?如果是的话,用的是什么样的头子啊,我的大尖头可焊不了这么细密的针 ...

用936烙铁头,有特尖细的,修手机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936烙铁头,有特尖细的,修手机用的

这样子啊,干什么都得是专业,外行就是不行,我这个家伙就不行,头子尖了就没温度了,温度高了就不挂锡了

我的是06年同学给的30瓦的外热加了个台灯调光块自己做的调温

网友:
漂亮,很整齐的样子

网友:
虽然第二张图与第一张图表现的都是精湛的手艺与完美的工艺,虽然三个东西的实用性都有问题,但我还是觉得第三张图凸显了严谨第一张图彰显了个性而第二张图则有些无奈。

网友:
图二是PCB设计有问题,把芯片封装搞反了。不得不翻过来使用

网友:
我在想,图二的哥们焊好后  是否疯了。

网友:
图二这作者,耐心是真佩服。估计能学织毛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936烙铁头,有特尖细的,修手机用的

936尖头能挂锡?请问可否弄个教程或发段视频?
貌似我用936尖头从来没挂过锡,我还以为是不可能的。
谢谢!

网友:
以前搞程控电话时经常搞图三这种,一年半载后跳线多了又象蜘蛛网,又重新整
   图一适合于自制胆机,某个制作胆机的接线乱七八糟叫他横平竖直,直接怼我做个给他看没礼貌凭啥教你呢

网友:
第一个第三个都极度舒服,不过如果换做我,即使是第二个我也谢天谢地了。

网友:
第二个,那个焊接,我宁愿重新打板。

网友:
第三张,这产品设计出来很有问题。
为什么底座不分成几个板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