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想给音箱加个遥控器 求改造思路

楼主(2022-01-20):
想给蓝牙音箱加个遥控器,不知道用这这种遥控器可行吗?  改造思路怎么进行好啊?  这个信号输出接到哪里呢?

网友:
只有遥控器和红外接收呀?这不是还要个单片机吗

楼主:
能不能直接模拟按键功能?  比如并联在上下曲, 音量调节开关上,模拟按键呢?

网友:
咋你也得接个单片机解码啊~

网友:
你得拆开音箱,看里面的芯片方案,有些音箱本来就支持红外遥控,只是没焊红外接收头,有些是支持红外,但没预留红外接收的位置,得自己飞线引出。
有的红外输入脚与按键脚共用。

网友:
除非你这个控制板和遥控器都不要钱的,不然的话,你有个音响,再买个30几元带遥控的MP3解码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