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检查了下备胎胎压,只剩0.8BAR;要求需420kpa胎压,竟然比行驶轮胎高得多

楼主(2022-01-20):
车子快五年了,没检查过备胎的胎压,这次给行驶轮胎打气,顺便测了下,发现备胎没气了,看说明其胎压要求竟然很高,要达到420kpa,拿出打气筒一顿活塞运动,一百下呀一百下,一身汗,只到320kpa,就这样吧。

网友:
4.2公斤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现在的车备胎一般都比较窄,也不耐扎,所以胎压比正常的要高一些。

网友:
我的也四年多了,回头检查一下,估计也得100下

网友A:
这打气泵可以啊,一百下就有3.2,换车载那些估计冒烟也打不到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打气泵可以啊,一百下就有3.2,换车载那些估计冒烟也打不到3

别小看,试过4.0也没问题,轻卡胎

网友B:
楼主,汽车的四个轮胎胎压,通常情况2.2至2.5之间的是一个正常胎压数值。为什么备胎胎压要420kpa那么高呢,理由就是当四个轮胎其中一个胎压过低时,会造成行驶困难,可以把备胎拆下里,拿到低压的轮胎处,用一根专用管线,从备胎给低压胎充气,汽车就可以尽快行驶到就近维修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打气泵可以啊,一百下就有3.2,换车载那些估计冒烟也打不到3

看样子打气筒还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汽车的四个轮胎胎压,通常情况2.2至2.5之间的是一个正常胎压数值。为什么备胎胎压要420kpa那么高呢, ...

备胎还有储气罐的功能?我有个17升的气罐,打到8个压力去充17寸的胎,结果只够把一个胎充到标准压力,再多就不行了,更别说是备胎这种小一号的体积了,估计只能加0.2-0.3个压力

网友:
那是因为非全尺寸备胎跟原胎的,尺寸,厚度,宽度都有比较大的差别,而当应急的时候重力的效应会使备胎压强增大,所以需要高压力的备胎达到4论平衡的支撑,

全尺寸备胎就不会要求这么高的压力了,

网友:
差不多就是单车山地车轮胎胎压了。公路车大概8个bar,120左右。我也不是很懂怎么确定的。

网友:
这个正常的,很多自行车要求比这还高,80psi

网友:
非全尺寸备胎胎压需求高就像楼上吧友说的,是需要达到四轮平衡,而且非尺寸的都是窄胎,如果胎压不足,轮胎下压严重,轮胎破损的机会更高,所以一般备胎使用时候尽量不要产生一般的轮胎承压下压的现象最好,还有备胎一般的承受胎压的极限比我们日常轮胎的高吧,现在suv轮胎也一般最高标注是350kp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备胎还有储气罐的功能?我有个17升的气罐,打到8个压力去充17寸的胎,结果只够把一个胎充到标准压力,再多 ...

他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发光的三极管?

网友:
现在的小车轮胎基本是真空胎,扎了钉子不要拔,直接充气,开到最近的修理铺就可以了。所以说车上常备个电动充气泵省时、省力。

网友:
看到打气筒佩服楼主,还是买只12伏的气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汽车的四个轮胎胎压,通常情况2.2至2.5之间的是一个正常胎压数值。为什么备胎胎压要420kpa那么高呢, ...

有一腚道理。其实,换成灭火器瓶更好,轻、占地方还小。

网友:
中秋节的时候回家,路上后胎裂了,换上了备胎,感觉气压挺低,开到轮胎店打气,打到3.0,看着还是扁扁的,一路上也不太敢跑,非全尺寸备胎,各种故障码都出来了。回来后果断买个全尺寸的轮毂,把非全尺寸的备胎换掉了。看着满屏的故障灯亮就难受

网友:
我们的过10年了,没用过也没补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