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谁有大艺电池座3d打印图纸

楼主(2022-01-20):
牧田我有,大艺的没找到

网友A:
这么搓,是鸡鸡的问题还是材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搓,是鸡鸡的问题还是材料的问题???

都有关系,还有温度,气温都影响,拉丝去掉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找过也没找到大艺接口的,提供模型下载的基本上是国外的,可能大艺接口不普及,所以很难找

网友B:
你这是pla还是ab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pla还是abs?

pl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搓,是鸡鸡的问题还是材料的问题???

机子 30%的问题

参数设置 70%的问题

同一台机子 不同打印参数出来的效果天差地别

楼主:
cad凑合能画,3维建模太费事了,懒得搞

网友(2022-07-03):
牧田的这个图纸哪里有呢?

网友:
拼多多大艺和牧田电池插口都有卖的,10元左右一个包邮,极片都装好了,还费这劲干什么。

网友C:
大艺电池转牧田款机身、牧田款电池转大艺机身都有卖的,买回来去掉上边的机身接口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艺电池转牧田款机身、牧田款电池转大艺机身都有卖的,买回来去掉上边的机身接口就能用了。 ...

用途不一样

网友D:
兄弟能分享一下牧田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能分享一下牧田的么?